关于stc32单片机芯片替换stc16芯片 程序移植成功后 智能车执行不完整

楼主(2023-06-26):
兄弟们,关于stc16芯片代码移植到stc32芯片上,移植成功后,程序不报错,但是智能车执行程序不完整是为什么,求各路大神解答

网友A:
用串口发送变量或寄存器值是否正确?
用逻辑分析仪检查IO口时序是否正确?

网友B:
保证硬件也一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