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32串口+按键一起用的状态机

楼主(2023-06-26):
跪求STM32串口+按键一起用的状态机,最好有注释的,方便移植的,本人小白请多多关照

网友A:
状态机长什么样子?

网友B:
以下是一个使用状态机来处理STM32串口和按键同时使用的示例代码,注释已添加在代码中:```c#include "stm32f4xx.h"// 定义状态机的状态typedef enum {    STATE_IDLE,     // 空闲状态    STATE_RECEIVING // 接收状态} State;// 定义按键状态typedef enum {    BUTTON_RELEASED, // 按键释放状态    BUTTON_PRESSED   // 按键按下状态} ButtonState;State currentState = STATE_IDLE;       // 当前状态ButtonState buttonState = BUTTON_RELEASED; // 按键状态uint8_t receivedData;// 按键初始化void buttonInit(void)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串口初始化void uartInit(void)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USART2);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    USART_Cmd(USART2, ENABLE);}// 处理当前状态void handleState(void) {    switch (currentState) {        case STATE_IDLE:            // 空闲状态,等待按键按下            if (buttonState == BUTTON_PRESSED) {                currentState = STATE_RECEIVING;            }            break;        case STATE_RECEIVING:            // 接收状态,等待接收到数据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RXNE) == SET) {                received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 ...                currentState = STATE_IDLE;            }            break;    }}int main(void) {    buttonInit();    uartInit();    while (1) {        // 读取按键状态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0) == RESET) {            buttonState = BUTTON_PRESSED;        } else {            buttonState = BUTTON_RELEASED;        }        // 处理当前状态        handleState();    }}```希望这可以帮助你开始使用状态机处理STM32串口和按键的操作。请注意,你可能需要根据你的具体应用场景进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

楼主:
大神你这代码让人晕啊,能不能给个完整一点的,谢谢了

网友C:
如果用Labview来写比较简单,选择串口号,按键实现切换状态,用选择结构和while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