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问号,应该是数字(设计单片机电子时钟)汇编语言

楼主(2023-06-26):
;初始化

        P_Lcd equ P0            ;液晶lcd数据总线
        pq equ p3              ;按键接口
        pf bit p2.5             ;蜂鸣器接口
        led bit p2.0            ;led灯指示接口
        lcdrs bit p2.6         ;lcdrs=1选择数据寄存器,lcdrs=0选择指令寄存器
        lcdrw bit p2.5                ;lcdrw=1进行读操作,lcdrw=0进行写操作
        lcde bit p2.7                ;lcdep由1-->0 时,液晶模块执行命令
        sclk bit p3.6           ;时钟芯片时钟线引脚
        io bit p3.4             ;时钟芯片数据传输线引脚
        rst bit p3.5            ;时钟芯片复位线引脚
        IsSheZhi bit 30h        ;设置状态标示位
        BJ bit 31h              ;比较标示位
        QH bit 32h              ;切换标示位
        bs bit 33h              ;报时功能标示位
        cxbs bit 34h            ;执行报时标志位
        sec equ 50h
        min equ 51h
        hour equ 52h
        day equ 53h
        week equ 54h
        month equ 55h
        year equ 56h
        KeyCode equ 57h         ;按键1功能子程序序号存储地址
        jiepai equ 58h          ;存放报时声音的节拍常数
        chuzhi equ 59h          ;报时开始秒时间常数
        shengshu equ 5ah        ;存放报时声数
        DspBuf equ 60h          ;当前时间拆字后存储首地址
        dspba  equ 70h          ;闹钟时间首地址
org 0h
        ljmp main
        org 00bh
        ljmp sub1
org 01bh
        ljmp sub2
        org 30h

;主程序

main:
        clr IsSheZhi
        clr QH
        setb BJ
        setb bs
        setb cxbs
        mov  KeyCode,#00h
        mov sp ,#30h
        mov year,#16h            ;为当前时间赋初值
        mov month,#06h
        mov week,#4h
        mov day,#30h
        mov hour,#00h
        mov min,#00h
        mov sec,#00h
        mov DspBuf-1,#0h
        mov DspBuf-2,#02h
        mov jiepai,#80h          ;设置节拍常数
        mov chuzhi,#00h          ;设置1秒时开始报时
        mov dspba+0,#00h         ;为闹钟时间赋初值
        mov dspba+1,#09h
        mov dspba+2,#0h
        mov dspba+3,#0h
        mov TH0,#0ffh
        mov TL0,#0ffh
        mov TH1,#0ffh
        mov TL1,#0ffh
        mov IE,#8aH
        mov TMOD,#11h
        setb pf
        acall lcd_init          ;调LCM的初始化程序
        lcall word              ;把自创字符写入CGRAM的子程序
        lcall set1302           ;DS1302初始化
mainloop:
        jb IsSheZhi, SheZhi     ;判断是否处于设置状态,处于设置状态则跳转
        lcall get1302           ;调读时间子程序
        lcall chaizi
        lcall display           ;调显示子程序,显示当前时间与温度
SheZhi:
        jb BJ,xq                ;判断闹钟功能是否开启,未开启则跳转
        lcall bijiao            ;调比较子程序,比较当前时间与闹钟时间
xq:
        lcall  anjian           ;按键扫描
        jb bs,bs_1
        lcall zhengshi          ;判断当前时间是否是整时,即能否报时
bs_1:
        jb cxbs,cx_1
        lcall baoshi            ;执行报时功能
cx_1:
        sjmp mainloop

;液晶显示初始化设定

lcd_init:
        mov a,#01h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清屏)
        acall LcdWrCmd
        mov a,#6                ;10ms延时
        acall delay
        mov a,#38h              ;显示模式设置(使用8位数据,显示两行,使用5*7的字型)
        acall LcdWrCmd
        mov a,#6
        acall delay
        mov a,#0ch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显示器开,光标关,字符不闪烁)
        acall LcdWrCmd
        mov a,#6
        acall delay
        mov a,#06h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字符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acall LcdWrCmd
        mov a,#6
        acall delay
        ret

;LCM命令嵌入

LcdWrCmd:
        ACALL CMBUSY
        clr        LCDRW
        clr        LCDRS
        mov        P_Lcd, A
        mov a,#6
        acall delay
        setb        LcdE
        mov a,#6
        acall delay
        clr        LcdE
        ret

;LCM数据输入

LcdWrDat:
        ACALL CMBUSY
        setb        LCDRS
        clr        LCDRW
        mov        P_Lcd, A
        mov a,#6
        acall delay
        setb        LcdE
        mov a,#6
        acall delay
        clr        LcdE
        ret

;延时子程序

delay:
        mov r7,a           ;设置a为自定义变量,可省去其他延时程序的编写
        d2:        mov r6,#250           ;设置1ms延时
d1:
        nop
        nop
        djnz r6,d1
        djnz r7,d2
        ret
CMBUSY:
        PUSH ACC
        MOV P0,#0FFH
        CLR LCDRS
        SETB LCDRW
        SETB LcdE
LOOP1:
        NOP
        JB P0.7,LOOP1
        CLR LcdE
        POP ACC
RET

;ds1302初始化程序set1302

set1302:
        mov a,#8eh               ;写ds1302控制寄存器地址
        mov b,#00h           ;允许写操作,将WP位设置为低电平
        lcall clockwr
        mov a,#8ch           ;写年初值
        mov b,year
        lcall clockwr
        mov a,#88h           ;写月初值
        mov b,month
        lcall clockwr
        mov a,#8ah           ;写星期初值
        mov b,week
        lcall clockwr
        mov a,#86h           ;写日期初值
        mov b,day
        lcall clockwr
        mov a,#84h           ;写时初值
        mov b,hour
        lcall clockwr
        mov a,#82h           ;写分初值
        mov b,min
        lcall clockwr
        mov a,#80h           ;写秒初值
        mov b,sec
        lcall clockwr
        ret

;读时间子程序get1302

        get1302:mov a,#81h           ;读秒
        lcall clockrd
        mov sec,a
        mov a,#83h           ;读分
        lcall clockrd
        mov min,a
        mov a,#85h           ;读时
        lcall clockrd
        mov hour,a
        mov a,#87h           ;读日
        lcall clockrd
        mov day,a
        mov a,#8bh           ;读星期
        lcall clockrd
        mov week,a
        mov a,#89h           ;读月
        lcall clockrd
        mov month,a
        mov a,#8dh           ;读年
        lcall clockrd
        mov year,a
        ret

;ds1302读子程序
        clockrd:clr rst    ;rst先设置低电平,再设置高电平,起到去乱码作用
        clr sclk           ;sclk置为低电平
        setb rst           ;rst置为高电平,选通DS1302
        mov r7,#8          ;串行移位传送次数
rds1:
        rrc a
        mov io,c           ;输出一位寄存器读地址
        setb sclk          ;发串行脉冲
        nop
        nop
        clr sclk           ;sclk置为低电平
        djnz r7,rds1
        nop                ;延时,防后面串行读数据丢失
        nop
        setb io            ;8位地址输出完毕,IO设置为输入端口
        mov r7,#8
rds2:
        mov c,io           ;读入一位数据
        rrc a
        setb sclk          ;发串行脉冲
        nop
        nop
        clr sclk
        djnz r7,rds2
        clr rst
        setb sclk
        ret

;ds1302写数据子程序

clockwr:
        push acc           ;设置堆栈,入栈
        push b
        clr rst
        clr sclk
        setb rst           ;选通DS1302
        mov r7,#8
wrs1:
        rrc a
        mov io,c           ;输出一位寄存器写地址
        clr sclk           ;发串行输出脉冲
        setb sclk
        djnz r7,wrs1
        nop
        mov a,b            ;将待写入数据送A
        mov r7,#8
wrs2:
        rrc a
        mov io,c           ;经IO输出一位数据
        clr sclk
        setb sclk
        djnz r7,wrs2
        pop b              ;出栈
        pop acc
        ret

;显示设置—— 分配时间显示空间

chaizi:
        mov a,year          ;拆年
        mov r0,#60h
        acall hex2bcd
        mov a,month            ;拆月
        mov r0,#62h
        acall hex2bcd
        mov a,day            ;拆日期
        mov r0,#64h
        lcall  hex2bcd
        mov a,week;
        mov 66h,a
        mov a,hour            ;拆时
        mov r0,#67h
        lcall  hex2bcd
        mov a,min
        mov r0,#69h            ;拆分
        lcall  hex2bcd
        mov a,sec
        mov r0,#6bh            ;拆秒
        acall hex2bcd
        ret

;显示设置—— 采用除法指令实现的拆字子程序

hex2bcd:
        mov b,a
        anl a,#0f0h
        swap a
        mov @r0,a
        mov a,b
        anl a,#0fh
        inc r0
        mov @r0,a
        ret

;显示设置——连续显示相邻的两字节

LcdDspBuf:
        mov A, @R0
        orl a,#30h
        acall LcdWrDat
        mov a,6
        lcall delay
        inc R0
        djnz R2, LcdDspBuf
        ret

;显示设置——自创字符写入CGRAM的子程序

word:
        mov a,#40h
        lcall LcdWrCmd
        mov r5,#40
        mov dptr,#tab1
        mov r4,#0
nextt:
        mov a,r4
        movc a,@a+dptr
        lcall LcdWrDat
        inc r4
        djnz r5,nextt
        ret
tab1:
        db 08h,0fh,12h,0fh,0ah,1fh,02h,00h;年
        db 0fh,09h,0fh,09h,0fh,09h,13h,00h;月
        db 0fh,09h,09h,0fh,09h,09h,0fh,00h;日
        db 06h,0fh,1fh,0fh,07h,1bh,19h,00h;显示闹钟功能开启标示符号
        db 15h,15h,04h,11h,1bh,1fh,0eh,00h;显示报时功能开启标示符号

;进入闹钟功能设置显示

display_nz:
        mov a,#0c2h
        acall LcdWrCmd     ;确定闹钟时间的首地址
        mov R0, #dspba+0
        mov R2, #2
        acall LcdDspBuf           ;显示时
        mov a,#3ah         ;显示分隔符号
        acall        LcdWrDat
        mov R0, #dspba+2
        mov R2, #2
        acall LcdDspBuf           ;显示时
        jb BJ,XT           ;判断闹钟功能是否开启
        mov a,#0c0h
        acall LcdWrCmd
        mov  a,#03h           ;显示闹钟功能开启标示符号
        acall        LcdWrDat
XT:    ret

;正常显示设置

display:
        mov a,#80h
        acall LcdWrCmd           ;指明显示的首地址
        mov R0, #DspBuf-2
        mov R2, #2
        acall LcdDspBuf           ;显示年份前两位
        mov R0, #DspBuf+0
        mov R2, #2
        acall LcdDspBuf           ;显示年后两位
        mov  a,#00h           ;显示汉字年
        acall        LcdWrDat
        mov R0, #DspBuf+2
        mov R2, #2
        acall LcdDspBuf           ;显示月份
        mov  a,#01h           ;显示汉月字年
        acall        LcdWrDat
        mov R0, #DspBuf+4
        mov R2, #2
        acall LcdDspBuf           ;显示日期
        mov  a,#02h           ;显示汉日字年
        acall        LcdWrDat
        mov a,#8ch           ;w指明星期的首地址
        acall LcdWrCmd
        mov a,#57h
        acall        LcdWrDat   ;显示w
        mov a,#3ah         ;显示分隔符号
        acall        LcdWrDat
        mov  a,66h         ;显示星期值
        orl a,#30h
        acall        LcdWrDat
        jb bs,XtT           ;判断报时功能是否开启
        mov  a,#04h           ;显示报时功能开启标示符号
        acall        LcdWrDat
XtT:
        mov a,#0c2h
        acall LcdWrCmd           ;确定地址
        mov R0, #DspBuf+7
        mov R2, #2
        acall LcdDspBuf           ;显示时
        mov a,#3ah         ;显示分隔符号
        acall        LcdWrDat
        mov R0, #DspBuf+9
        mov R2, #2
        acall LcdDspBuf           ;显示分
        mov a,#3ah           ;显示分隔符号
        acall        LcdWrDat
        mov R0, #DspBuf+11
        mov R2, #2
        acall LcdDspBuf    ;显示秒
        jb BJ,xyz           ;判断闹钟功能是否开启
        mov a,#0c0h
        acall LcdWrCmd
        mov  a,#03h           ;显示闹钟功能开启标示符号
        acall        LcdWrDat
xyz:          ret
        ret

;按键处理

anjian:
        mov a,pq
        anl a,#0fh
        cjne a,#0fh,kp1
        ret
kp1:
        mov a,#5                ;设置5ms延时,起到去抖扫描
        acall delay
        mov a,pq
        anl a,#0fh
        cjne a,#0fh,kp2
        ret
kp2:
        JB pq.0,KK1
        jnb pq.0,$
        lcall  anjian1
        ret
KK1:
        JB pq.1,KK2
        jnb pq.1,$
        lcall  anjian2
        ret
KK2:
        JB pq.2,KK3
        jnb pq.2,$
        lcall  anjian3
        ret
KK3:
        JB pq.3,KK4
        jnb pq.3,$
        lcall  anjian4
KK4:        ret

;该子程序根据的KeyCode内容转入各对应的操作程序中

anjian1:
        mov a,KeyCode
        mov dptr,#tab5
        add a,KeyCode
        jnc nadd
        inc dph                   ;KeyCode乘2进位加到DPH中
nadd:
        mov r3,a           ;暂存
        movc a,@a+dptr           ;取地址高八位
        xch a,r3           ;保存转移地址高8位
        inc a
        movc a,@a+dptr           ;取地址低八位
        mov dpl,a           ;置转移地址低8位
        mov dph,r3
        clr a
        jmp @a+dptr
        ret
tab5:        dw  opr00,opr01,opr02 ,opr03 ;16位转移地址表的首地址

;进入时间调整设置状态

opr00:
        setb IsSheZhi
        mov r1,#DspBuf+12   ;编辑时间从秒个位开始
        mov a,#0fh
        acall LcdWrCmd
        mov a,#0c9h
        acall LcdWrCmd
        mov  KeyCode,#02h
        ret

;进入设置闹钟时间状态

opr01:
        setb IsSheZhi
        mov r1,#dspba+3     ;编辑时间从分个位开始
        mov a,#0fh
        acall LcdWrCmd
        mov a,#0c6h
        acall LcdWrCmd
        mov  KeyCode,#03h
        ret

;把所设置的时间作为当前时间

opr02:
        mov a,DspBuf+11
        swap  a
        mov b,DspBuf+12
        orl a,b
        mov sec,a             ;存秒
        mov a,DspBuf+9
        swap  a
        mov b,DspBuf+10
        orl a,b
        mov min,a             ;存分
        mov a,DspBuf+7
        swap  a
        mov b,DspBuf+8
        orl a,b
        mov hour,a              ;存时
        mov a,DspBuf+4
        swap  a
        mov b,DspBuf+5
        orl a,b
        mov day,a              ;存日期
        mov week,DspBuf+4;    ;存星期值
        mov a,DspBuf+2
        swap  a
        mov b,DspBuf+3
        orl a,b
        mov month,a              ;存月
        mov a,DspBuf+0
        swap  a
        mov b,DspBuf+1
        orl a,b
        mov year,a              ;存年
        lcall set1302              ;为当前时间
        cpl IsSheZhi          ;退出设置状态
        mov a,#0ch            ;开启 闪动
        acall LcdWrCmd
        mov  KeyCode,#00h
        ret

;把所设置的时间作为闹钟时间

opr03:
        mov a,#0c0h
        acall LcdWrCmd
        mov  a,#03h              ;显示闹钟功能开启标示符号
        acall        LcdWrDat
        mov a,#0ch              ;撤销闪动
        acall LcdWrCmd
        clr IsSheZhi              ;退出设置状态
        mov  KeyCode,#00h
        clr QH
        clr BJ                      ;开启闹钟功能
        ret
anjian2:
        mov a, KeyCode
        clr c
        subb a,#02h
        jc ppr1              ;判断钟是否处于设置状态,不是则跳
        jb  QH, opr1a
        mov a,r1
        clr c
        subb a,#5eh
        mov dptr,#taba4
        movc a,@a+dptr
        mov b,a
        inc @r1
        mov a,@r1
        cjne a,        b,ppra1
        mov @r1,#0
ppra1:
        lcall www             ;扫描当前时间编辑位
        ret
taba4:        db 0ah,0ah,0ah,0ah,02h,0ah,04h,0ah,08h,03h,0ah,06h,0ah,06h,0ah;当前时间各编辑位极大值表
opr1a:
        mov a,r1
        clr c
        subb a,#70h
        mov dptr,#taba6
        movc a,@a+dptr
        mov b,a
        inc @r1
        mov a,@r1
        cjne a,b,ppra1k
        mov @r1,#0
ppra1k:
        lcall wwwa          ;扫描闹钟时间编辑位
        ret
taba6 :        db 03h,0ah,06h,0ah  ;闹钟时间各编辑位极大值表
ppr1:         cpl IsSheZhi
        cpl QH              ;切换屏幕
        jnb QH,TY
        mov a,#01h          ;清屏幕
        acall LcdWrCmd
        mov  KeyCode,#01h   ;指明按键1下次执行的功能子程序
        acall display_nz    ;显示闹钟时间
        ret
TY:     mov  KeyCode,#00h   ;指明按键1下次执行的功能子程序
        ret

;按键3处理设计

anjian3:
        mov a, KeyCode
        clr c
        subb a,#02h
        jc ajppr2           ;判断钟是否处于设置状态,不是跳
        jb  QH, opr2b       ;判断钟是否处于编辑闹钟时间状态
        dec r1                    ;移位
        cjne r1,#DspBuf-3,ppr2a
        mov r1,#DspBuf+12
ppr2a:
        lcall www            ;扫描当前时间编辑位
        ret
opr2b:
        dec r1                    ;移位
        cjne r1,#dspba-1,ppr2ak
        mov r1,#dspba+3
ppr2ak:
        lcall wwwa            ;扫描闹钟时间编辑位
        ret
ajppr2:
        mov a,#01h            ;清除屏幕
        acall LcdWrCmd
        cpl BJ
        JB BJ,TY_1
        ret
TY_1:
        clr tr0
        setb pf
        ret

;按键4处理设计

anjian4:
        mov a, KeyCode
        clr c
        subb a,#02h
        jc anjian4_1        ;判断钟是否处于设置状态,否则跳
        clr IsSheZhi
        mov  KeyCode,#00h
        mov a,#0ch            ;取消闪动
        acall LcdWrCmd
        ret
anjian4_1:
        mov a,#01h            ;清除屏幕
        acall LcdWrCmd
        cpl bs              ;控制报时功能
        JB bs,TY_2
        ret
TY_2:
        clr tr1
        setb pf
        ret

;扫描当前时间编辑位

www:
        mov a,r1
        clr c
        subb a,#5eh
        mov dptr,#tab4
        movc a,@a+dptr
        mov b,a                   ;暂存 闪动位置
        acall LcdWrCmd      ;写入编辑位的位置
        mov a,#10                ;设置10ms延时
        acall delay
        mov a,@r1
        orl a,#30h
        acall LcdWrDat      ;写入数据
        mov a,b                    ;确定闪动位置
        acall LcdWrCmd
        ret

;扫描闹钟时间编辑位

wwwa:
          mov a,r1
        clr c
        subb a,#70h
        mov dptr,#tab6
        movc a,@a+dptr
        mov b,a             ;暂存 闪动位置
        acall LcdWrCmd            ;写入编辑位的位置
        mov a,#10           ;设置10ms延时
        acall delay
        mov a,@r1
        orl a,#30h
        acall LcdWrDat      ;写入数据
        mov a,b                    ;确定闪动位置
        acall LcdWrCmd
        ret
tab4:db 80h,81h,82h,83h,85h,86h,88h,89h,8eh,0c2h,0c3h,0c5h,0c6h,0c8h,0c9h
;当前时间各编辑位在LCD上的位置表
tab6:db 0c2h,0c3h,0c5h,0c6h ;闹钟时间各编辑位在LCD上的位置表

;比较子程序

bijiao:
        mov a, dspba+0
        cjne a,DspBuf+7,bijiao_1 ;比较当前时间与闹钟时间的时十位
        mov a, dspba+1
        cjne a,DspBuf+8,bijiao_1 ;比较当前时间与闹钟时间的时个位
        mov a, dspba+2
        cjne a,DspBuf+9,bijiao_1 ;比较当前时间与闹钟时间的分钟十位
        mov a, dspba+3
        cjne a,DspBuf+10,bijiao_1;比较当前时间与闹钟时间的分钟个位
        setb TR0
        ret
bijiao_1:
        clr TR0
        setb pf
        clr  led
        ret

; 整点报时子程序

zhengshi:
        mov a,sec             ;判断当前时间是否是整时,即能否报时
        jnz js                 ;判断是否位0秒
        mov a,min
        jnz js                  ;判断是否位0分
        mov a,DspBuf+7
        mov b,#10
        mul ab
        add a,DspBuf+8         ;;BCD码转化位二进制
        cjne a,#13,$+3         ;判断时是否超过12小时
        jc ss
        clr c
        subb a,#12
ss:
        mov shengshu,a
        cpl bs                 ;暂时关闭判断整时
        clr cxbs               ;开始报时
js:        ret

;执行报时baoshi

baoshi:                 ;执行报时功能
        mov a,chuzhi
        cjne a,sec,ltt
        setb tr1
        mov a,chuzhi
        add a,#01h
        da a
        mov chuzhi,a
        djnz shengshu,ltt
        cpl bs
        setb cxbs
        mov chuzhi,#00h
ltt:          ret

;蜂鸣器响功能设置

sub1:
        cpl pf
        reti
sub2:
        mov th1,#0f8h          ;设置报时声的音色
        cpl pf
        djnz jiepai,sub2_1
        mov jiepai,#80h    ;设置节拍常数
        clr tr1
sub2_1: reti
        end

网友A:
蜂鸣器和lcdrw共用了P2.5
而且蜂鸣器会在中断里取反
于是有机会LCD在读写数据时
lcdrw被取反了

网友B:
1、弄清楚LCD显示原理(点的位置,显示命令)。
2、字库与LCD中显示点的对应关系。
3、走单步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和lcdrw共用了P2.5
而且蜂鸣器会在中断里取反
于是有机会LCD在读写数据时

太有道理了!
可是我这个似乎还有问题,
我按照您这个把蜂鸣器的口改过之后(原来那个口我看的串了,确实是错的!),还是有问号
想请问您还有没有什么建议,求指导

网友C:
1302没有能正常运行,或者读取1302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02没有能正常运行,或者读取1302错误

我后来用这个程序去仿真,发现它可以正常运行,和预期的一样

楼主:
现在程序在每次读字符的时候都加了nop,给1602加了检测它是否繁忙的程序,任然是仿真没有问题,硬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弄清楚LCD显示原理(点的位置,显示命令)。
2、字库与LCD中显示点的对应关系。
3、走单步调试。

我的仿真没有问题,但是硬件显示不来

楼主:
大家:现在我的程序把初始化的数字改成其他数字时,出现问号乱码的位置也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