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C语言变量的定义和溯源问题?

楼主(2023-06-26):
在学习大佬的代码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请各位大佬帮忙解答一下。问题:我在阅读码主的代码是,她在矩阵键盘中定义了一个变量unsigned char key,这个变量应该是属于局部变量,可见图一。但是我在阅读其他的.c文件时,看到许多名字一样变量定义。例如主函数中的这个定义。见图二。在我们右击点击“”“Go To Definition Of 'key"时,他会跳到咱们再矩阵键盘看到的那个key的定义式,其他.c中如果我们看到 unsigened char key 或者uchur key时,右击溯源,他都会回到这个矩阵键盘的 key这里。他这个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在keil中怎么设置,并有什么特殊名称吗?

图一

图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溯源的时候优先溯源主函数文件自定义的,没找到再去找其他的c文件的定义

现在是,无论在那个.c文件中,只要溯源,就会去矩阵键盘中的key哪里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溯源的时候优先溯源主函数文件自定义的,没找到再去找其他的c文件的定义

网友B:
应该是IDE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IDE弄错了呗,不同函数的局部变量可以重名,相互之间并不会干扰,IDE显然没有compiler那么聪明。

谢谢,对的,应该互不干扰,可是这里就很奇怪,,但是他这里好像还是取的矩阵键盘里的值

网友D:
估计是当前界面下的KEY

网友C:
那就是IDE弄错了呗,不同函数的局部变量可以重名,相互之间并不会干扰,IDE显然没有compiler那么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