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设计-时基 通过定时器中断计数的方式定时的实现

楼主:
在一个程序中的很多地方都需要定时,如LED闪烁、按键消抖和通讯等待等。通过阻塞CPU的方式定时,程序性能极差;通过硬件定时器定时,性能好,定时非常准确,但定时器资源有限;通过定时器中断计数的方式定时,性能好,定时较准确,使用非常灵活。本文主要描述通过定时器中断计数的方式定时的实现。

2.定时器中断计数
初始化?个定时器,1ms中断?次。定义?个uint32_t变量,每中断?次,变量加1,变量溢出后
变为0。
定时器初始化和中断服务程序
uint32_t volatile time_base_ms;  //volatile关键字防?编译器优化
void timer_init(void)
{
  //初始化定时器
  time_base_ms = 0;
}
// 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_hander(void) interrupt 19
{
  ++time_base_ms;
}

3.获取当前时刻
定时器开启之后,变量time_base_ms开始计数,每加1表示时间过去1ms。在访问变量
time_base_ms的 过程中有可能发?了中断,必须特殊处理。?法是,先读?次,再读?次并?较?
次,如果相等说明两次读的过程都没有发?中断,数据可靠;如果不相等,说明两次读有?次发?了
中断,下?次中断没有那么快到来,再读?次数据?定不会发?中断(系统时钟不太慢的情况下)。
uint32_t time_current(void)
{
  uint32_t ret;

  ret = time_base_ms;     // 读取计数,该过程可能中断

  if(ret != time_base_ms){  // 读取计数,该过程可能中断;如果不相等,说明两
个过程有?个发?过中断
    ret = time_base_ms;   // 读取计数,该过程没有中断
  }

  return ret;
}

4.定时的计算
计算过去某个时刻据当前时刻的时间,或者说过去的某个时刻据现在有多久。需要考虑过去某个
时刻到当前时刻变量time_base_ms有没有溢出。
uint32_t time_timing_ms(uint32_t moment)
{
  uint32_t current_moment;
  uint32_t ret;

  current_moment = time_current();

  if(current_moment >= moment){
    ret = current_moment - moment;
  }else{
    ret = (0xffffffff - moment) + current_moment + 1;
  }

  return ret;
}

应用
led1每秒闪烁1次,led2每秒闪烁5次。

void main()
{
  uint32_t led1_moment;
  uint32_t led2_moment;
  //初始化定时器
  timer_init();
  //记录当前时刻
  led1_moment = time_current();
  led2_moment = time_current();
  while(1){
    //检查时间是否过去500ms
    if(time_timing_ms(led1_moment) > 500){
      led1 = ~led1;
      led1_moment = time_current();  //记录当前时刻
    }
    //检查时间是否过去100ms
    if(time_timing_ms(led2_moment) > 100){
      led2 = ~led2;
      led2_moment = time_current();  //记录当前时刻
    }

  }
}

示例:

网友A(2023-06-26):
void Timer_hander(void) interrupt 19
这个中断号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时间应该是时间差比较100 500ms,单片机的定时和晶振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oid Timer_hander(void) interrupt 19
这个中断号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时间应该是时间差比较100 500ms,单 ...

代码不完全可用,只是用来说明思路

网友C(2023-07-28):
小白没看懂啊,点亮那个IO口了啊?

网友D:
小白没看懂啊,继续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白没看懂啊,点亮那个IO口了啊?

伪代码

网友E(2023-10-03):
引用 网友C:
小白没看懂啊,点亮那个IO口了啊?

初始化把LED1定义到想要输出的口就行了,

网友F(2024-02-04):
不完全可用,只是用来说明思路

网友G:
这代码... AI生成的吧

网友H(2024-06-20):
讲的非常容易理解

网友I(2024-09-22):
新同学们慢慢来,逐步成长!多向大师学习

网友J(2025-11-24):
谢谢楼主分享 辛苦了  这些对于我们新手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