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算法调节电机速度

楼主(2023-06-26):
请问一下为什么PID调节电机速度,实际速度达不到设定速度,差的很多。

网友A:
对于电机调速。用PI即可。PID算法理论上是无静差的,实际上做不到的,只能是做到静差尽量的小。若差的很多,应该是PI的参数配置与控制对象(电机及拖动系统)不匹配,仔细调节PI的参数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电机调速。用PI即可。PID算法理论上是无静差的,实际上做不到的,只能是做到静差尽量的小。若差的很多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电机调速。用PI即可。PID算法理论上是无静差的,实际上做不到的,只能是做到静差尽量的小。若差的很多 ...

您好,我修改了PI参数,效果好了一点,但是速度还是和设定速度相差很远,后面我修改了电压,电机要达到3000转,需要给一个600V左右的电压,不然达不到,这是正常的吗,我看很多博主都只用了42V。

网友A:
闭环控制是一个系统,有问题要检查每一个环节。不知你的系统是如何组成的,如果是PWM,检查系统输出能否达到0~100%可调;如果是可控硅移相,检查移相范围能否达到需要的移相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环控制是一个系统,有问题要检查每一个环节。不知你的系统是如何组成的,如果是PWM,检查系统输出能否达 ...

您好,我的是PWM,我看了很多教程,程序都差不多,但是我的不改变电压就只能调速到200r左右,我的目标是调速到3000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