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按键IO干拢请教一下

楼主:
按键与板上的电容电阻IO有4米左右的距离。按键按下后低平电,间隔几us就有干扰,像下图 请问电容放在左边好还是右边?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23-06-27):
4米的距离,只要有一个上拉电阻
就单纯开关而已,可以说是没有干扰的
你这波形不一定是干扰,说不定是其它的东西

网友B:
4米长 没有见过 ,个人感觉第二份图纸更好,如果还不行,可以吧电阻换成磁珠试试,干扰可能是按键线紧贴金属外壳导致的。     如果还不行,PCB板GND和金属外壳中间串联电容电阻看看效果。

网友C:
4米长的线,可以当天线了,就能该是接收到别的信号了。

网友D:
连接线改屏蔽线吧

网友E:
最后一张图应该是可以了,程序里要加消抖代码。

网友F:
4米长,可以当天线了。建议拿个三极管隔一下,成本要求严格的话就用电阻,不然有些MCU的IO可能会挂掉。

网友G:
谢谢。找到原因了,开关电源太差了,0V都有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