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50之前用的好好的,最近的芯片用之前的程序不行了?

楼主(2023-06-26):
请教一下各位,tm1650之前用的好好的,最近新买了几个,但是用之前的程序不行了,卖家说是新版的,我看了看引脚功能也都相同,问一下各位是哪里变了呢

网友A:
看看外围电路是否有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外围电路是否有改变

外围电路没有变化,我换上老版的就可以,新版的就亮两个点

网友B:
找卖家要新版说明书,看时序与老版有什么差异。

网友B:
我找到了新版说明书与老版改动较大,按新版说明书检查修改。

网友C:
具体区别见数据手册,有问题联系芯片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了新版说明书与老版改动较大,按新版说明书检查修改。

感谢,我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