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学习经验

楼主(2023-06-27):
本人是一名大二学生,近些天来做了许多实验,目前感觉以前学的都有一些用,像是模电数电,不经意间就用到,请问这是学习单片机过程吗?
虽然只知道有联系,但是每每看到这些联系,又感觉到些许神奇,请各位大佬介绍一下学习经验,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做的实验是哪方面的?单片机分原理与应用,原理学习才是真正学习单片机,应用是更好地学习单片机,兼顾学习相关电路、控制方法、程序结构、程序算法等

网友B:
理论联系实际,多学习,多实践,此路没有捷径。

网友C:
模电,数电,电路,C语言

网友D:
现在的单片机就是大杂烩

网友E:
学习单片机是一个非常有趣和实用的过程,它将帮助你理解和应用许多电子和计算机科学的概念。尤其是在你已经学过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等基础知识后,能够将这些知识应用到实际的项目中。下面是一些建议,可帮助你在学习单片机时取得良好的进展:

1.掌握基础知识:在开始学习单片机之前,确保你对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和微处理器等基础概念有一定的了解。这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单片机的工作原理和应用。

2.学习原理:学习单片机的原理是非常重要的,它包括了单片机的体系结构、内部组成、指令集等方面。了解单片机的原理将帮助你理解其工作方式,并能更好地编写程序。

3.学习编程语言:单片机通常使用汇编语言或高级编程语言(如C语言)进行编程。学习适合你的单片机型号的编程语言,并掌握基本的语法和编程技巧。

4.实践与实验:通过实际的项目和实验来应用所学知识。从简单的LED闪烁开始,逐渐扩展到更复杂的电路和系统。尝试不同的传感器、执行器和通信接口,以扩展你的技能。

5.阅读文档和参考资料:单片机的制造商通常会提供官方文档和应用手册,其中包含了关于芯片的详细信息、编程示例和应用建议。这些资料是宝贵的学习资源,可以帮助你更深入地理解单片机。

6.参与项目和团队:加入电子设计或机器人竞赛团队,或者与其他对单片机感兴趣的学生一起合作。通过与他人交流和合作,你可以学习到更多实际应用和解决问题的技巧。

7.持续学习和实践:单片机技术不断发展和更新,因此要保持对新技术和趋势的学习兴趣。参与在线课程、研讨会和社区讨论,保持对单片机领域的关注,并尝试新的项目和挑战。

最重要的是,享受学习单片机的过程,并将其与你在模电、数电等课程中学到的知识相结合,这样你就能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单片机技术。祝你在学习单片机的旅程中取得成功!

网友F:
主要看你的方向,也不是一概而论的,一般来说必须学习,但是如果是单片机系统上跑程序,开发的、linux方向的,安卓方向的,单片机人工智能、机器感知、机器学习、机器运动等方向的,则更加专注于项目分析层、系统架构层和应用开发层,硬件层面可以交给硬件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实验是哪方面的?单片机分原理与应用,原理学习才是真正学习单片机,应用是更好地学习单片机,兼顾学习 ...

模电光控灯,c51温度传感器之类的
在搜索光控灯的时候,发现multisim,protues好几个版本,还有数电之类抢答器方面的。

网友G:
主要在学习,自我感觉有进步就行了。至于是不是单片机,要看你学的具体内容。知识是融会贯通的,互相有交叉。不能孤立来看。继续加油吧! 想学单片机,建议先学好c语言

网友H:
学的书本知识是基础,需要继续学会编程实现,硬件实现

网友I:
1. 区分内核与外设,更好理解单片机结构。内核决定了指令集和寻址方式等,也决定了用什么编译器和能用什么样的编程方式,如51内核和Cortex-M3内核。外设都具有特定的功能,不同单片机的外设操作方式不完全相同,但目标都是一样,如STC的uart和stm32的uart。

2. 单独学习C语言和数据结构。汇编是特殊需要,C语言是普遍需要,能用C不用汇编。针对单片机C语言的学习一般都很精简,面对复杂的应用往往杂乱无章。脱离单片机学习通用计算机C语言编程,学习一些通用计算机的常规用法(在单片机算高阶用法),适当用用于单片机编程。复杂数据结构用不上,简单的链表、栈、和队列可以用于单片机编程。我的单片机程序里该用指针用指针,该用队列用队列。

3. 好的程序结构让程序更稳定,更好扩展。一般单片机程序分为驱动层、功能模块层和业务层。驱动层单纯的做好硬件的接口,硬件有什么就写什么,不做过多的事。功能模块层,有复杂有简单,功能明确,可调用驱动层。业务层一般是程序流程,调用功能模块层。

4. 好的时基让业务更好实现,状态机让程序性能更好。业务的实现随时需要定时,灵活的时基接口必不可少;不阻塞CPU延时,使用状态机保存当前状态以让出CPU干其他的事。

网友J:
持续学习和实践是掌握单片机的关键。不断进行项目实践,积累经验,解决问题,才能逐渐提升自己在单片机领域的技能水平。同时,参与相关的论坛、社区或者工程师交流群,与他人分享经验和学习心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高途径。

网友K:
可以多看一下单片机的开发

网友L:
做一个项目就什么经验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