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硬件电路基础分享 输出电路继电器

楼主:
U1光耦:别离高低压,防止高压干扰,达到电气隔离。

D5 1N4148:续流二极管,珍爱元件不被感应电压击du穿或烧坏,以并联的方式接到产生感应电动势的元件两端,并与其构成回路,使其产生的高电动势在回路以续电流方式耗费,从而起到珍爱电路中的元件不被损坏的作用。

网友A(2023-07-04):
如果继电器的驱动电流不大,可以直接用达林顿输出的光藕直接驱动继电器,省掉三极管和R4 R5

网友B:
只是一般情况吧,驱动电流不大的时候可以省掉三极管的

网友A:
是的,我们用的是信号继电器,都是用光耦直接驱动的

网友C:
光耦驱动的继电器,正好在学习

网友D:
光耦驱动的继电器,感谢分享

网友E:
光耦驱动的继电器,现在正在用

网友F(2023-08-03):
别离高低压,防止高压干扰,达到电气隔离

网友G:
民用灯具里面没有光耦,直接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比如家用的三光吸顶灯。

网友H(2023-09-07):
不断学习才能进步

网友I(2023-10-30):
驱动电流不大的时候可以省掉三极管的

网友J(2023-11-29):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K:
这两个元件在电路设计中履行了保护元件和隔离电路的功能,有助于提高电路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L(2024-01-22):
光耦发光二极管的供电是多少?

网友M(2024-03-22):
这个思路不错 感谢分享

网友N(2024-05-26):
建议将R4接在R5和Q1基极之间。

网友O(2024-08-12):
可以再加二极管保护三极管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建议将R4接在R5和Q1基极之间。

这样不好

网友Q(2024-10-24):
光耦两边的地可以分开,完全是光信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