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烧了 怎么维修?如何学习电路板修理知识

楼主(2023-06-27):
电路板烧了。一定要把板子换掉嘛?有没有关于电路板学习的啊?没人请教 很多问题解决不掉

网友A:
找到电路板原理图,弄懂原理,根据故障现象,分析原因,一个个排除,比换板子维修难度大。

网友B:
应该是个电源Ic,代换试一下呗,说不定就好了,不过现在的ic假货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个电源Ic,代换试一下呗,说不定就好了,不过现在的ic假货太多了。

您好,我这个板子程序下载进去了,然后老师让用示波器,把波调出来。但是程序都下载进去了。再调波,就是调节不出来。板子的线路也用万用表查了,都正常。学长说,可能是spi连接有问题没办法传输。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查s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电路板原理图,弄懂原理,根据故障现象,分析原因,一个个排除,比换板子维修难度大。

我用嘉立创 这个软件 测试了线路图,电路板的线路图都没问题。但是程序下载进去了,就是没办法用示波器,输出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这个板子程序下载进去了,然后老师让用示波器,把波调出来。但是程序都下载进去了。再调波,就是 ...

程序能够写入,至少说明你的mcu正常的,现在不能工作,说明有可能与烧毁的芯片有关系,建议你买个原型号的代换试一下,烧毁芯片一般,误操作,造成短路,

网友C:
你可以先查看一下原理图,看看线序又没有接错,然后在查看代码,spi配置对不对,找相应的例程对照一下。如果没问题,你可以试着仿真拉高拉低IO,看一下输出端是不是对的,没有问题在查看spi通讯时序是否对,可以用标准的例程测试,没问题在相应对照查看

网友C:
板子IC烧的情况,先看一下原理方面,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可以试试从IC前端往后端找,看看哪里的电压或者波形不对,可以尝试换IC查看一下

网友D:
看你拍的照片,烧的芯片应是TI TPS54334吧?DC TO DC降压芯片,先把烧毁的IC焊下来,测试下输出有没对地短路,没有的话,换同型号新IC,说不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查看一下原理图,看看线序又没有接错,然后在查看代码,spi配置对不对,找相应的例程对照一下。如 ...

您好,想问一下,spi配置得正确与否,怎么看得?还有这个仿真拉高拉低IO以及spi通讯怎么看的?

网友E:
TPS54334有过流,过热保护
烧成这样,估计你电路本身就设计得不合理
TPS54334官方的电感6.8uH,而你这用的是33uH的

网友F:
一般电路维修可以从两个回路来分析:一是供电回路,检查各关键器件(如IC)的供电是否正常;另一个是信号回路,把信号从输入到输出的回路理通,逐级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电路维修可以从两个回路来分析:一是供电回路,检查各关键器件(如IC)的供电是否正常;另一个是信号回 ...

您好,谢谢解答。我想问一下,IC板输出的电压就是自己期望的电压,电源板应该就没问题了吧?还有信号检测,我看的嘉立创的原理图,用万用表测了线路,要求的通路,都通了。这样的情况下程序显示下载进入板子了,但是板子再接示波器,就是没有波,是因为什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这个板子程序下载进去了,然后老师让用示波器,把波调出来。但是程序都下载进去了。再调波,就是 ...

看样子你烧毁的这个是电源芯片(电压调节芯片)。它烧了你直接换了就行但是你要确保它没烧坏其他IC,你电路板是不是没焊接好(有地方短路或者电阻电容值弄错了)。你排查以上原因后就可以换掉电源芯片。有条件还是直接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