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关于贴片封装

楼主(2023-06-27):
初学PCB设计,用的是嘉立创EDA,业余制作都是自己焊吗?请问用哪一种封装自己就能焊接呢?

网友A:
0805最友好,0603刚刚好,再小就需要焊台了,其实那种都能焊就看你的装备怎么样了

网友B:
对于初学者来说,贴片封装中的0805和0603是比较友好的选择。这些封装尺寸相对较大,焊接起来比较容易。您可以使用常规的手持焊铁和焊锡来完成焊接。

以下是一些常见贴片封装的尺寸和推荐的焊接方法:

1. 0805封装:该封装的尺寸为0.08英寸 × 0.05英寸(2mm × 1.25mm),适合手工焊接。使用适当大小的焊锡线和手持焊铁,将焊锡涂在焊盘上,然后将元件放置在焊盘上。通过加热焊锡,使其融化并与焊盘和元件引脚连接。

2. 0603封装:该封装的尺寸为0.06英寸 × 0.03英寸(1.6mm × 0.8mm),相对较小一些。使用细小的焊锡线和精细焊嘴的手持焊铁可以更方便地焊接0603封装。焊接方法与0805类似,将焊锡涂在焊盘上,然后将元件放置在焊盘上并加热焊锡。

对于更小尺寸的贴片封装(如0402、0201等),手工焊接会更具挑战性,可能需要更高的技巧和更专业的设备(如热风枪、显微镜等)来完成焊接。

此外,如果您想提高焊接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建议使用适当的焊接工具,例如细尖头的焊嘴、吸锡线、镊子等。此外,熟练的焊接技巧和适当的练习也是提高焊接质量的关键。

最重要的是,随着实践和经验的积累,您会逐渐掌握焊接技巧,并能够处理更小尺寸的贴片封装。

网友C:
0603焊着刚刚好,再小的0402得费心了

网友D:
新手  贴片阻容 建议0805起步;熟手直接0603;

网友E:
20年老手,0402,SSOP都能手工焊。新手SOP 0805开始练吧。

网友F:
楼主都说了是业余制作,不自己焊还有谁给你焊啊?而且业余制作连BOM表都弄不好,找专业焊接的也焊不了。

网友G:
没用过烙铁的:焊直插元件都能焊成屎一样!

如果预算能花到5000学习焊接,完全可以找个人去教你。如果预算只有几百,就去废品回收站买废板子,回家对着网上视频,拆和焊。如果没有预算但是有时间,去找个维修店当学徒。如果没钱没时间建议刷刷抖音。

业余制作,焊接水平是前提,90%以上的故障都是焊接不良,还有10%是设计错误。

入门级   能焊0805 焊dip
产线级   能焊fpc排线,焊 sop芯片
产线维修级   能焊tssop  焊tqfp
手机维修级  bga焊接
高手级别   手焊 0402 0201
大神级别  大于0201的都能焊,熟练操作热风器 烙铁温度,即使不会摸索一下都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