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稳压电源是怎么控制输出电流的?

楼主(2023-06-27):
开关电源电流是额定,电流大小取决负载。而这种稳压电源在可调电压里仍然做到可调输出电流是实打实的电流。是怎么做饭的。有没有高手教下

网友A:
运放加MOS

网友B:
这里的电流设置,指的是超过这个设定电流,电源会保护,断开输出。

网友C:
开关电源的电流同样可以设计成可调。

网友D:
问题是你给的照片已经证明你的说法是错误的,电压是可调的,电流为零根本没法调。

网友E:
都没有说对,这几种电源,都可以调节电流电压的,可以恒流,和恒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都没有说对,这几种电源,都可以调节电流电压的,可以恒流,和恒压。

这个要有负载才能调恒流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都没有说对,这几种电源,都可以调节电流电压的,可以恒流,和恒压。

楼主位的照片告诉你,你的说法完全不正确。

网友G:
电源,都可以调节电流电压的,可以恒流

网友H:
运放(比较器)检测串在电源输出回路中的(0.47欧)的小阻上的电压,当电压达到基准电压时比较器控制输出电压使其下降,直至0V。(我的一个30V电源)

网友I:
它的输出就是一个带限流控制的恒压源
没有恒流!!!!!!!!6楼说错了
如果你都不知道什么是恒压,限流,那就不用解释了
调节最大电流不需要什么负载,直接短路,看电流值来调节就行了
也不是什么MOS管控制
一般就是两个2N3055三极管控制,大的那个三极管就是放在后面的,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J:
恒流恒压是根据需要预先设置的

网友K:
对于开关电源,在额定电流下,输出电流可以任意调节

网友L:
高级一点的电源都有恒压与恒流两种工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