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电感焊接相关问题

楼主(2023-06-27):
为什么焊好了的电感用万用表测通断时,放在电感两端会响?和这两端分别相连但本来不连的元件也会响,我一开始以为是焊在一起了,但并没有,这样正常吗?

网友A:
万用表不是万能的。比如测电感。
电感测量的两类仪器:RLC测量(电阻、电感、电容三种都可以测量)和电感测量仪。

电感的测量:空载测量(理论值)和在实际电路中的测量(实际值)。由于电感使用的实际电路过多,难以类举。只有在空载情况下的测量加以解说。电感量的测量步骤(RLC测量):

1、熟悉仪器的操作规则(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

2、开启电源,预备15—30分钟。

3、选中L档,选中测量电感量。

4、把两个夹子互夹并复位清零。

5、把两个夹子分别夹住电感的两端,读数值并记录电感量。

6、重复步骤4和步骤5,记录测量值。要有5—8个数据。

7、比较几个测量值:若相差不大(0.2μH)则取其平均值,记得电感的理论值;若相差过大(0.3μH)则重复步骤2—步骤6,直到取到电感的理论值。

检测电感器好坏的三种方法

1、直观检查

直接观察电感器的引脚是否断开,磁心是否松动、绝缘材料是否破损或烧焦等。

2、万用表检测

在电感器好坏判断中,常使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电感器的通断及电阻值大小来判断。将万用表置于Ω挡,红、黑表笔各任接电感器的任一引出端,此时指针应向右摆动,根据测出的电阻值大小,可具体分下述三种情况进行判断。

(1)被测电感器电阻值太小。说明电感器内部线圈有短路性故障,注意测试操作时,一定要先认真将万用表调零,并仔细观察指针向右摆动的位置是否确实到达零位,以免造成误判。当怀疑电感器内部有短路性故障时,最好是用R×1 Ω挡反复多测几次,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2)被测电感器有电阻值。电感器直流电阻值的大小与绕制电感器线圈所用的漆包线线径、绕制圈数有直接关系,线径越细,圈数越多,则电阻值越大。一般情况下用万用表R×1 Ω挡测量,只要能测出电阻值,则可认为被测电感器是正常的。

(3)被测电感器的电阻值为无穷大。这种现象比较容易区分,说明电感器内部的线圈或引出端与线圈接点处发生了断路性故障。

3、绝缘情况检测

绝缘情况检测主要是针对具有铁芯或金属屏蔽罩的电感器。将万用表置于R*1K档,测量线圈引线与铁芯或金属屏蔽罩之间的电阻,正常情况下均为无穷大(表针不动),否则说明该电感器绝缘不良。

注意:在测量电感量很小的线圈时,只要电阻挡测量线圈两端导通便是好的。

网友B:
正常的,电感就是一圈铜线

网友C:
功率电感在路测通断就与连线一样,两端分别相连的元件相当于短接在一起。

网友D:
通断档能响是正常的,不响那是电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