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充放电管理芯片IP5306关闭后还有2.2V的输出?

楼主(2023-06-27):
最近制作一个小电路,使用了IP5306这颗芯片,焊接上发现芯片关闭后还会有2.2V的输出,带载能力很弱,只有1毫安,但是这2.2V会导致单片机和其他芯片在微微的工作,结果就是相关的LED,数码管会乱跳。

请问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加一个什么样控制电路控制IP5306的输出?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在8脚5V处会有2.2V的电压

网友A:
换个充电方案吧,这芯片说实话不好用

网友B:
这是检测设备插入的,电流到达一定值就会开启升压进行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