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仿真可以进入休眠,烧录到板子上反倒不可以了,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3-06-27):
昨天搞了个流水灯,跑仿真的时候,进入休眠是正常的,每次都会进去,只有按键中断唤醒。可烧到板子上的时候,休眠状态下,静态电流居然400ua,很明显是没有进去,找了很久都找不到问题,有没有大佬帮帮我啊!!跪了orz

单片机MCU源程序如下:
这是按键的
void Key_Scan(void)
{
           if(S1 == 0)
           {
                      if(Key_Flag)
                      {
                                 Old_flag = S1;
                                 gKeyCnt++;
                          if(gKeyCnt > 0&&gKeyCnt < 20)
                   {
                       if(gKeyValue < 10)
                                     {
                                                gKeyValue++;
                                                       Key_Flag = 0;
                                     }
                                            else
                                            {
                                                       gKeyValue = 1;
                                                       Key_Flag = 0;
                                            }
      //--------处理键值-------------------------
                              switch(gKeyValue)
                       {
                                                case 0:
                                                    break;
                                                case 1:
                                                {
                                                    Red = 0;
                                                    break;
                                                }
                                                case 2:
                                                {
                                                           Green = 0;
                                                    break;
                                                }
                                  case 3:
                                                {
                                                           Red = 1;
                                                    break;
                                                }
                                                case 4:
                                                {
                                                           Blue = 0;
                                                    break;
                                                }
                                                case 5:
                                                {
                                                           Green = 1;
                                                    break;
                                                }
                                                case 6:
                                                {
                                                           Red = 0;
                                                           break;
                                                }
                                  case 7:
                                                {
                                                           Green = 0;
                                             break;
                                                }
                                  case 8:
                                                {
                                                           Auto_Flag = 1;
                                                           Green = 1;
                                                           Blue = 1;
                                             break;
                                                }
                                  case 9:
                                                {
                                                           Auto_Flag = 0;
                                                           Breath_Flag = 1;
                                             break;
                                                }
                                  case 10:
                                                {
                                                           Breath_Flag = 0;
                                                           Sleep_Flag = 0;
                                             break;
                                                }
                       }
                                 }
                                 else
                                 {
                                            gKeyCnt = 0;
                                 }
                      }
           Delay_Off();
           }
           else
           {
                      gKeyCnt = 0;
                      Key_Flag = 1;
           }
}
这是主函数:
          while (1)
           {
                      Key_Scan();
                      if(Auto_Flag)
                      {
                                 Auto_Color();
                      }
                      else if(Breath_Flag)
                      {
                                 Breath();
                      }
//-----------------睡眠------------------
                          if(Sleep_Flag == 0)
                          {
                                     Sleep_Flag=1;
                                     GIE = 0;
                P1KBCR = 0x20;             //使能键盘中断位
                                            KBIE = 1;
                                     Nop();
                                     Nop();
                                            Stop(); //睡眠
                                     Nop();
                                     Nop();
                                            P1KBCR = 0x00;
                                     KBIE = 0;
                                     GIE = 1;
                          }

           }
中断里什么都没加,只为了唤醒,其他都是灯的闪烁功能了。

网友A:
单片机休眠,自身耗电是uA级的,但不代表外围电路不耗电。这取决于你的电路设计和编程。单片机休眠之前把当前状态保存,关闭外设,进入休眠。唤醒后恢复之前保存的状态。以下是一键开关机的掉电模式函数,供参考。
void Shutdown()//掉电模式函数
{
        if(allow)
        {
                P1=0xff;                //关闭LED显示
                //关闭所有在用硬件,减小能耗
                EX0 = 1;                //打开中断
                PCON = 0x02;//MCU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掉电模式被唤醒后,首先执行此语句,然后再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_nop_();    //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再接着此句继续执行
                EX0 = 0;                //关闭中断
                while(!key);//等待按键松手,防止按键扫描程序误读
                //打开所有在用硬件,恢复正常运行
                P1=~Temp;                //恢复LED显示
                allow=0;                //清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