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这是什么型号元件?

楼主(2023-06-27):
求问 这是什么型号元件
老逍客 汽车

楼主:
有人说是   2SC4617 BR  贴片三极管
    购买了2SC4617 丝印BR 封装SOT523 贴片三极管
      和原件小很多  大概只有原件1/4   不能用

网友A:
可能是PNP三极管

网友B:
求问:A5P4P贴片(像三极管)是啥元件

网友C:
2SC2412K   T146R  封装SOT32

网友D:
L2SC2412 NPN三极管 50V 150mA 180Mhz,应该是高频管。

网友E:
貌似25V稳压管MMBZ5253B    MMBZ5223B.PDF (239.23 KB, 下载次数: 2)

网友F:
看看是电路标号是D还是Q或者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是电路标号是D还是Q或者V的

标注是  Q

网友G:
非常好判断, 把3个脚连接的电路大致的画一下, Q1 Q2都画一下 更好, 大致看应该是个NPN三极管;Q1 Q2的E极都是接的地; 还需要结合另外两只脚 BC脚判断具体是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