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Multisim仿真192芯片实现倒计时然后正计时

楼主(2023-06-27):
在multisim仿真要实现从9-0倒计时然后从0-8正计时,然后又从8-0倒计时,一直往返,直到1-0倒计时结束。我是没有什么思路。求助各位。

楼主:
对了,要求我用192芯片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可参我帖子里面的往复电路,也想起了自己用逻辑门构建相等比较器,如果相等则输出0,则有00=0和11=0,或门和与非门和与门,当然可直接使用现成比较器芯片28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要求我用192芯片实现这个功能

刚开始2片都置9一片倒计时到0一片减一电路翻转为加法到8比较器电路控制再次翻转减法到0一片减一如此循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参我帖子里面的往复电路,也想起了自己用逻辑门构建相等比较器,如果相等则输出0,则有00=0和11=0,或门和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