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产品待机功耗&待机时长/天数 理论计算

楼主:
锂电池产品待机功耗&待机时长/天数 理论计算
图中这种计算方法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有怎样更好的计算 方法?不要扯什么放电曲线,电池特性之类的。就是锂电池产品,放库存,需要一个估算待机时长的方法!

网友A(2023-06-28):
电池内耗也要计算

网友B:
把锂电池自放电电流也要算进去

网友C:
不正确,还要加上电池自放电

网友D:
提问请参照提问礼仪,别人没有义务帮你,你提问措辞方式让人感觉有攻击性!参见题主其他提问,并没有良好的问题结束。一个好的提问是在你查阅资料,丰富知识,深思熟虑后的疑惑。并且题主提问都是形而上的,和从不提及实际产品和用途。

例如:我想设计一个温度记录器,使用26mah的锂电池,系统功耗峰值1ma 10ms  待机功耗10ua  平均功耗26ua  我想知道这个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按照现在状况:按照大家给的公式,自放电月平均2% 理论上能有260天啊 为啥只有一个月就没电了?结果你用在低温环境下!

不要吝啬你的想法,你的创意idea已经有无数人想过,无数人做过,还有无数人失败过。不要吝啬你的勤劳,没有丰富的资料查阅,数据论证,一个方案的理论计算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对热设计并不了解,但有个网站可以计算空气的热容量,当我设计一个1500w的热源散热时,使用计算值提供散热,根本是不合理的,实际测试后用了10倍的风量才压住温度!

希望你后面能提出更加合理的问题

网友E:
一次电池可以这么算,但是二次电池漏电太大了,你不算自放电是不行的。

网友F:
一次电池可以这么算,但是二次电池漏电太大了,你不算自放电是不行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一次电池可以这么算,但是二次电池漏电太大了,你不算自放电是不行的。

没有高精度的万用表  还真的不太好测量出电池的自放电。。。

网友G:
感谢以上有帮助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