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程序 如何添加30秒定时,让灯不在亮

楼主(2023-06-27):
下面这段程序大致效果是通过一个按键切换8的LED灯组成的流水灯模式的变换。那如何添加定时程序,使它不论在什么模式下只要总体运行30秒后8的灯不在亮。

#include<reg51.h>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j,k,n;
        for (k=0;k<ms;k++)
                for(i=0;i<20;i++)
                        for(j=0;j<13;j++)
                        for(n=0;n<2;n++);
}

void code moshi0()
{
   P0 = 0xff;
}

void code moshi1()
{
   unsigned char i,j;
   j=0x01;
  for(i=0;i<8;i++)
{
  P0=~j;
  delay(5000);
  j<<=1;
}
}

void code moshi2()
{
     P0=0Xaa;
     delay(2000);
     P0=~0Xaa;
     delay(2000);
}

void code moshi3()
{
    char a;
        a=8;
        P0=0x7f;
        while(a--)
        {
            delay(5000);
                P0=(P0>>1)+0x80;
    }
}

void code moshi4()
{
char a,b;
        char x;
        x=3;
        P0=0xe7;
        delay(2000);
        while(x--)
        {
             a=P0&0xf0;
            b=P0&0x0f;
            a=(a<<1)+0x10;
            b=(b>>1)+0x08;
            P0=a+b;
            delay(2000);
    }
}

void code moshi5()
{
P0 = 0x00;
delay(50);
P0=0xff;
delay(50);
}

void code moshi6()
{
P0 = 0xf0;
delay(2000);
P0=~0xf0;
delay(2000);
}

unsigned char  i=0;
sbit key = P2^0;
void (* moshi)() = moshi0;

void key_scan()
{
        TR0 = 0;
        TH0 = 0x3c;
        TL0 = 0xb0;
        TR0 = 1;
        key = 1;
        delay(1);
                if (key == 0 )
                {
                        delay(10);
                        if (key == 0 )
                        {
                                i++;
                                if(i>7) i=0;
                                switch(i)
                                {
                                        case 0 : moshi=moshi0;break;
                                        case 1 : moshi=moshi1;break;
                                        case 2 : moshi=moshi2;break;
                                        case 3 : moshi=moshi3;break;
                                        case 4 : moshi=moshi4;break;
                                        case 5 : moshi=moshi5;break;
                                        case 6 : moshi=moshi6;break;
                                }
        while( key == 0)
          delay(10);
                }
        }
}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
        key_scan();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0x3c;
        TL0 = 0xb0;
        EA = 1;
        ET0 = 1;
        TR0 = 1;
        while(1)
        {
                moshi();
        }
}

网友A:
由THTL=0x3CB0得知定时中断是50ms
可在key_scan()内新加一静态变量并++
当该变量大于600时就不运行TR0=1;
并运行moshi=moshi0;

网友B:
二楼说的对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