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能不用单片机进行pt100测温仿真的方法吗?最好使用Proteus仿真

楼主(2023-06-27):
谢谢大家

网友A:
用运放处理信号,然后ADC转换,然后利用rom芯片进行查表法输出给数码管进行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处理信号,然后ADC转换,然后利用rom芯片进行查表法输出给数码管进行显示

我做了仿真,但是数码管一直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处理信号,然后ADC转换,然后利用rom芯片进行查表法输出给数码管进行显示

您方便的话可以看看我的仿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仿真,但是数码管一直不亮

数码管亮不亮跟Pt100完全没关系,是你软件的问题。

网友C:
当然可以,你看
模拟电子技术PT100+TC7107数显温度计电路原理图及proteus仿真
http://www.51hei.com/bbs/dpj-138876-1.html

网友D:
一只运放,一只电压表也可以的。其实就是测量出电阻变化值,根据电阻值计算出温度。

网友E:
1ma恒流源流过PT100,然后对PT100两端电压进行采样放大后测量显示,调整合适的放大倍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你看
模拟电子技术PT100+TC7107数显温度计电路原理图及proteus仿真
http://www.51hei.com/bb ...

实习要求不能用单片机

网友F:
TC7107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习要求不能用单片机

7107不是单片机

网友B:
用bing搜“Pt100 linearization”大把楼主需要的电路图。

网友G:
一节5号电池,1.5V
200欧姆电阻一个
PT100一个
电压表一块
串联,测量PT100两端电压即可。公式自己算,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