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向pc发送字符 pc端接受到的是乱码

楼主(2023-06-27):
想要实现的功能:每按下一次单片机板子上的按钮,板子上的LED灯实现循环亮灭,同时每按一下次,单片机发送一个固定的字符给PC
目前的问题:
pc端接受到的是乱码

有懂的大神请赐教

代码: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 INTRINS.H >
#include < STDIO.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tongxincanshu()
{
        SCON = 0x50; //串口模式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1为模式2,8-bit自动装载方式
        PCON = 0x80; //波特率不倍增
        TL1 = 0xfd;
        TH1 = 0xfd; //波特率9600
        TR1 = 1;
        ES = 1;
}
/**********************************************************
* *
* 延时函数*
* *
**********************************************************/
void delay(int ms)
{
        uchar i;
        while (ms--)
        {
                for (i = 0; i < 250; 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void inta_canshu(void)
{
        EA = 1 ; //打开总中断开关
        EX0 = 1 ;        //打开外部中断0
        IT0 = 1; //设置中断的触发方式,1为边沿触发,0为电平触发
}
void inta() interrupt 0
{
        if(P3_2 == 0)
                {
                                delay(50);
                                while(P3_2 == 0)
                                {
                                }
                                delay(50);
                                P2_0 = ~P2_0;
                                printf("1");

                }
}
/**********************************************************
* *
* 主程序*
* *
**********************************************************/
void main()
{
        tongxincanshu();
        inta_canshu();
        while (1)
        {

        }
}

单片机本体

单片机本体

网友A:
printf 用法有问题。

网友A:
keil C51使用printf函数,参看:https://blog.csdn.net/afeik/article/details/118356630

网友B:
波特率设置两边不一样吧? pc端的波特率也要设置为9600,与51单片机相符.

网友C:
虽然没关系,但也要说一下
你开启了串口中断(ES=1)
但没有中断函数
程序很容易跑飞的

网友A:
PCON = 0x80; 应改成PCON = 0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