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R与X7R识别区分

楼主:
怎么样区分X5R与X7R,有没有具体的可识别方式?是否可以通过测量的方式?

网友A(2023-06-28):
X5R电容使用的是带铅电极的陶瓷材料,其介电常数介于3000至6000之间,且其温度系数为±15%。这种材料具有一定的电容值稳定性,尺寸也比较小。 X7R电容使用一种陶瓷材料,其介电常数介于7000至10000之间,且其温度系数为±15%。这种材料具有更高的电容值稳定性,靠近元件极限温度时的电容变化小于±1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5R电容使用的是带铅电极的陶瓷材料,其介电常数介于3000至6000之间,且其温度系数为±15%。这种材料具有 ...

感谢回复,有没有仪器对这两种型号进行测量识别?如果料盘标签为X7R,但实际实物为X5R,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方式方法可以进行识别出来?

网友B:
感谢回复!如果料盘标签为X7R,但里面实物有可能不是同等规格的,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进行确认识别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如果料盘标签为X7R,但里面实物有可能不是同等规格的,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进行确认识别 ...

网友D:
X5R和X7R是电容器的规格型号,它们在电性能和温度系数方面略有不同。以下是区分X5R和X7R的一些方法:

1.规格书和资料:最可靠的方式是查阅电容器的规格书或资料,通常由制造商提供。这些规格书会详细列出电容器的型号、性能参数和特点,可以直接确认所使用的型号。

2.电容器标识:X5R和X7R通常在电容器本身上标有型号信息。您可以查看电容器的标识或标签,上面通常会注明型号、容量、电压等信息。但是,请注意,标签可能会损坏或错误,因此这不是一种百分之百可靠的方法。

3.测量电容值:通过测量电容器的电容值,可以初步判断其类型。X5R和X7R的电容值一般是相近的,但在不同温度和频率下会有所差异。使用电容测量仪器,例如LCR表(电感电容电阻测试仪),可以测量电容值,并与规格书中提供的数值进行对比。但是这种方法只能提供一个指示,无法确定具体的型号。

4.温度系数:X5R和X7R的温度系数不同。X5R具有温度稳定性较差的特点,温度系数通常在-55°C至+85°C范围内。而X7R具有更好的温度稳定性,温度系数通常在-55°C至+125°C范围内。如果您有温度测量仪器,可以在适当的温度下测试电容器的电性能,并比较测量结果与规格书中的数值。

请注意,这些方法只能提供初步的判断,并非百分之百准确。如果您对电容器的确切型号和性能要求有重要依据,最好直接向供应商或制造商咨询以获取准确信息。

网友E:
X5R与X7R, 外观, 容值一样, 就是温度范围X7R要宽, 普通的仪器是测不出来差别的. 因此日常使用要贴好标签做好区分, 如果混料之后,想要筛选出来, 相当麻烦(万用表电容档, 阻容仪器不能区分开),电容单价就很低, 花大力气去做区分,还不如买新的物料.

网友F:
1,看标签,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
2,如果是自己用的,这两种材质,你可以认为没有什么区别
3,如果是量产的产品,而你手中的材质有可能就是像你说的这样"料盘标签为X7R,但实际实物为X5R",那就扔了,找个信得过供应商买新的
从我手上出去的低端消费级产品很多,我总是能看这种为了省几十块钱,最后多花几千上万,十几万的
有一次做车表,就是为了把之前库存的104电容用掉,觉得三星的贵了好几倍(但实际上,也就是那么几百块钱)
最后出货之后,静态电流大,CR2032电池很快就没电了,赔人家上万的电池费用

网友G:
贴片的是没法区分的,大公司有自己的物料测试团队,会测试物料是否满足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