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二极管进行降压的疑惑,各位大佬指点指点

楼主(2023-06-28):
我计划使用5.5V的电源串联个二极管,以期降个零点几伏特的电压再给后级电路供电。
按公认的二极管电流——压降曲线(图1),二极管应该有最小的“开启电压”,也就是无论正向电流多小,正向导通时其正向压降也应有个零点几伏。而二极管手册上给的电流——压降曲线为图2,二极管没有最小的“开启电压”其正向压降随正向电流的降低而降低,我使用的肖特基二极管在5到20个微安的电流下,无一例外实测几乎没有压降,图1难道是错的???
大家有没有什么其它办法简单地在5到20个微安的电流下将电压降个零点几伏??
求大佬们指点指点

图1 常见的二极管电流-压降曲线

图1 常见的二极管电流-压降曲线

图2 手册上给的曲线

图2 手册上给的曲线

网友A:
直接三端5V稳压

网友B:
加二极管压降不稳定,用LM317,或者用可调的LM2596,LM317最简单

网友C:
leakage current of schottky barrier diode is too large

网友D:
If小,Vf小,If大,Vf才大。可以多串几个!不想用稳压IC,可以直接串个10~100欧姆电阻(注意功率足够),下拉一个稳压二极管(比如4.2V,5V),可以用串联型调整管电路。

网友E:
用普通的整流二极管即可,如果电流不是很大的,用IN5408,绰绰有余。

网友F:
首先为啥你电流这么小,微安了,这么小的电流给后级什么电路供电,这个要清楚,因为微安级别,二极管都没工作,避免方向都是错的

网友G:
肖特基二极管压降本来就小,而且工作电流还小,压降接近于0了。同意4L小电流应用串接电阻的方案。如果后级是MCU等电压要求高的场合,建议用LDO方案。

网友H:
肖特基二极管压降本来就小约0.2v,用万用表测及乎看不出压降读数

网友I:
“也就是无论正向电流多小,正向导通时其正向压降也应有个零点几伏。”这句话是错误的。可以做个实验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二极管压降不稳定,用LM317,或者用可调的LM2596,LM317最简单

感谢建议。但我这里面积受限,而且压降要求只有零点几,一般的稳压芯片难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akage current of schottky barrier diode is too large

漏电流吗,我这里是正向应用二极管,应该没有太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If小,Vf小,If大,Vf才大。可以多串几个!不想用稳压IC,可以直接串个10~100欧姆电阻(注意功率足够),下拉 ...

感谢建议,电阻加稳压管的方案是最可行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普通的整流二极管即可,如果电流不是很大的,用IN5408,绰绰有余。

感谢建议。我查看了普通整流二极管的曲线,和目前的肖特基二极管是几乎一致的,目前不敢用二极管直接串联降压了,因为我的工作电流太小了,估计会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为啥你电流这么小,微安了,这么小的电流给后级什么电路供电,这个要清楚,因为微安级别,二极管都没工 ...

感谢指点。二极管后面的电路其实是一枚低功耗的模拟芯片,标称工作电流只有5至20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肖特基二极管压降本来就小,而且工作电流还小,压降接近于0了。同意4L小电流应用串接电阻的方案。如果后级 ...

感谢建议。目前确实计划按4L给的建议,使用电阻加稳压管来供电,这应该是最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就是无论正向电流多小,正向导通时其正向压降也应有个零点几伏。”这句话是错误的。可以做个实验测一下 ...

是的,实测确实是错的,只不过不知道其原理

网友J:
电路频率不高,可以用1N4007 , 1A   ,用电阻降压功耗大

网友K:
能说明一下,为什么需要5.5V的电源降个零点几伏再给后级电路供电的原因?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实测确实是错的,只不过不知道其原理

这应该是由PN结的特性决定的。具体只要知道就行,不搞半导体研究。

网友L:
确认耗电小于毫安的,串联二极管不如幷连稳压管。如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路频率不高,可以用1N4007 , 1A   ,用电阻降压功耗大

感谢建议。使用其它的二极管效果是差不多的,都有相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说明一下,为什么需要5.5V的电源降个零点几伏再给后级电路供电的原因?

我这里两个电路分别需要5V电源(耐压上限5.5V)和略高于5V的电源,所以为了简单我就设计了5.5的电源直接给后者供电,前者使用二极管做简单的降压后的5.5V

楼主:
引用 网友L:
确认耗电小于毫安的,串联二极管不如幷连稳压管。如附图。

感谢,已修改为电阻和稳压管的方案

楼主:
感谢各位的交流和建议,本帖已结

网友A:
采用稳压管串联电阻和采用二极管并联负载电阻达到二极管的导通压降没什么区别431也可以达到微安级别.

网友M:
不用稳压IC,用个稳压二极管即可解决

网友N:
如果电流不大的话,可以用LM385,用二极管做的电压不稳定。

网友O:
肖特基二极管就是这样的,你改普通的硅管会好点,但是规律都一样。

网友P:
使用二极管来调节电压并不准确。 我们应该使用LDO稳压器来调节电压。

网友Q:
二极管加稳压器可行

网友R:
想0.7v就够, IN4001-IN4007 导通以后就是0.7v, 是最省成本的方案.
但如果要降0.7v以下, 可以用肖特基di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