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51单片机的光伏系统程序电路原理图设计

楼主:
#include <fun.h>
sbit                CS        = P3 ^ 0;       /* 将CS位定义为P3.4引脚 */
sbit                CLK        = P3 ^ 1;       /* 将CLK位定义为P1.0引脚 */
sbit                DIO        = P3 ^ 2;       /* 将DIO位定义为P1.1引脚 */
char                buff[30];
sbit                Dir        = P2 ^ 0;
sbit                PWM        = P2 ^ 1; //x
sbit                Dir1        = P2 ^ 2;
sbit                PWM1        = P2 ^ 3;        //y
code char        *name        = "PhVoltaic Power";
bit                flag1        = 1;
bit                flag2        = 1;

unsigned char  A_D1()
{
        unsigned char i, dat;
        CS        = 1;                            /* 一个转换周期开始 */
        CLK        = 0;                            /* 为第一个脉冲作准备 */
        CS        = 0;                            /* CS置0,片选有效 */

        DIO        = 1;                            /* DIO置1,规定的起始信号 */
        CLK        = 1;                            /* 第一个脉冲 */
        CLK        = 0;                            /* 第一个脉冲的下降沿,此前DIO必须是高电平 */
        DIO        = 1;                            /* DIO置1, 通道选择信号 */
        CLK        = 1;                            /* 第二个脉冲,第2、3个脉冲下沉之前,DI必须跟别输入两位数据用于选择通道,这里选通道CH0 */
        CLK        = 0;                            /*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 */
        DIO        = 0;                            /* DI置0,选择通道0 */
        CLK        = 1;                            /* 第三个脉冲 */
        CLK        = 0;                            /* 第三个脉冲下降沿 */
        DIO        = 1;                            /* 第三个脉冲下沉之后,输入端DIO失去作用,应置1 */
        CLK        = 1;                            /* 第四个脉冲 */
        for ( i = 0; i < 8; i++ )               /* 高位在前 */
        {
                CLK        = 1;                    /* 第四个脉冲 */
                CLK        = 0;
                dat        <<= 1;                  /* 将下面储存的低位数据向右移 */
                dat        |= (unsigned char) DIO; /* 将输出数据DIO通过或运算储存在dat最低位 */
        }
        CS = 1;                                 /* 片选无效 */
        return(dat);                            /* 将读书的数据返回 */
}

unsigned char  A_D2()
{
        unsigned char i, dat;
        CS        = 1;                            /* 一个转换周期开始 */
        CLK        = 0;                            /* 为第一个脉冲作准备 */
        CS        = 0;                            /* CS置0,片选有效 */

        DIO        = 1;                            /* DIO置1,规定的起始信号 */
        CLK        = 1;                            /* 第一个脉冲 */
        CLK        = 0;                            /* 第一个脉冲的下降沿,此前DIO必须是高电平 */
        DIO        = 1;                            /* DIO置1, 通道选择信号 */
        CLK        = 1;                            /* 第二个脉冲,第2、3个脉冲下沉之前,DI必须跟别输入两位数据用于选择通道,这里选通道CH0 */
        CLK        = 0;                            /*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 */
        DIO        = 1;                            /* DI置1,选择通道1 */
        CLK        = 1;                            /* 第三个脉冲 */
        CLK        = 0;                            /* 第三个脉冲下降沿 */
        DIO        = 1;                            /* 第三个脉冲下沉之后,输入端DIO失去作用,应置1 */
        CLK        = 1;                            /* 第四个脉冲 */
        for ( i = 0; i < 8; i++ )               /* 高位在前 */
        {
                CLK        = 1;                    /* 第四个脉冲 */
                CLK        = 0;
                dat        <<= 1;                  /* 将下面储存的低位数据向右移 */
                dat        |= (unsigned char) DIO; /* 将输出数据DIO通过或运算储存在dat最低位 */
        }
        CS = 1;                                 /* 片选无效 */
        return(dat);                            /* 将读书的数据返回 */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j )
{
        for (; j > 0; j-- )
                ;
}

main()
{
        unsigned char        v;
        float                vv;
        init_LCD();                                             /* 初始化液晶 */
        lcdprintf( 0, 0, name );                                /* 显示系统信息 */
        delay( 50000 );

        Dir        = 1;                                            /* 电机初始化引脚 */
        Dir1        = 1;                                            /* 电机初始化引脚 */
        while ( 1 )
        {
                v        = A_D1();                               /* 采集传感器值 */
                vv        = 5 * (float) v / 0xff;
                sprintf( buff, "X===Val : %5.3f ", vv * 20 );   /* 显示 */
                lcdprintf( 0, 0, buff );
                if ( vv < 3 && flag1 == 1 )                     /* 如果X传感器值小于60 */
                {
                        PWM = 1;
                        delay( 1 );                             /* 启动X电机 */
                        PWM        = 0;
                        flag1        = 0;
                }else{
                        PWM = 1;
                }
                if ( vv >= 3 )
                {
                        flag1 = 1;
                }

                v        = A_D2();                               /* 采集传感器值 */
                vv        = 5 * (float) v / 0xff;
                sprintf( buff, "Y===Val : %5.3f ", vv * 20 );   /* 显示 */
                lcdprintf( 0, 1, buff );
                if ( vv < 3 && flag2 == 1 )                     /* 如果Y传感器值小于60 */
                {
                        PWM1 = 1;
                        delay( 1 );
                        PWM1        = 0;                            /* 启动Y电机 */
                        flag2        = 0;
                }else{
                        PWM1 = 1;
                }
                if ( vv >= 3 )
                {
                        flag2 = 1;
                }
        }
}
#include<fun.h>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50;i++);
}
void init_LCD()
{
    unsigned char i;
    WR_COM=0x38;     //设置为8位数据总线,16*2,5*7点阵
    for(i=0;i<100;i++)
        delay();
    WR_COM=0x01;        //清屏幕
    for(i=0;i<50;i++)
        delay();
    WR_COM=0x06;       //光标移动,显示区不移动,读写操作后AC加1
    for(i=0;i<50;i++)
        delay();
    WR_COM=0x0c;//开显示,关光标显示,不闪烁
    for(i=0;i<50;i++)
        delay();
}
void lcdprintf(char x,char y,char *s)
{
   if(y>1)y=1;
   WR_COM=(y*0x40+x)|0x80;
   delay();
   delay();
   while(*s!=0)
   {
     WR_DAT=*s;

网友A(2023-07-01):
很有参考意义,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