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程序下载进去,示波器不显示

楼主:
用keil5运行软件没问题。下载到电路板现在也没问题。接示波器应该能输出正确的的正弦波。但是接通示波器,示波器是很乱的波。查了两个板子的电路,也没问题。现在不知道是不是spi接口的问题。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位大佬跟我遇到一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或者有哪些可能性?救救孩子吧,卡了好久了。

网友A(2023-06-28):
示波器探头与被测电路共地了吧?

网友B:
你调试一下程序试试,有可能是你的代码出了问题,没有使能什么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探头与被测电路共地了吧?

您好,能具体说一下什么原因吗?共地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探头与被测电路共地了吧?

您好,想问一下电路共地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调试一下程序试试,有可能是你的代码出了问题,没有使能什么东西

程序运行没问题,也能下载。这样的前提下还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嘛

网友D:
程序能运行,能下载,不表示你的程序功能就准确,可能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程序能运行,能下载,不表示你的程序功能就准确,可能还是程序问题

那我如果想查程序的问题,怎么检查啊?一直解决不掉,都急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您好,想问一下电路共地什么意思?

不共地测不到信号,这是示波器基本使用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