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R和X7R电容识别

楼主(2023-06-28):
通过万用表测量可以对X5R和X7R的料进行识别区分吗?如:料盘标签为X7R,实际里面的料是X5R,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进行测量或者验证?

网友A:
25度测容量,加热到125度,如果容量下降不超过15%即为X7R。

网友B:
通过万用表测量,很难直接区分X5R和X7R这两种电容料。因为它们的外观和尺寸几乎是相同的,而且它们的电性能也很相似。  X5R和X7R是电容器的产品系列和规格,它们是基于不同的介质材料技术制造的。X5R是一种多层陶瓷电容器,具有稳定的电容值在温度变化范围内。而X7R则是一种高介电常数陶瓷电容器,具有较高的电容值和更好的温度稳定性。  要验证实际的电容料是否与料盘标签一致,最可靠的方法是查阅厂商提供的规格书或数据表。这些数据表通常会列出电容器的具体型号、规格、电容值范围、电压等级以及其他特性。您可以通过对比实际电容料的规格与数据表中的信息来确认是否一致。  另外,您还可以尝试使用LCR(电感、电容和电阻)测试仪来测量电容器的电性能。LCR测试仪可以测量电容器的电容值、损耗因子以及等效串联电阻等参数。通过测量这些参数并与规格书中的数据进行对比,您可能能够判断实际料是否符合标签上所述。  总之,为了确保电容料的准确性,最好的方式是查阅厂商提供的规格书或数据表,并使用专业的测试仪器进行验证。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因误判或错误标记而带来的问题。

网友C:
同样的问题,你问了两次
而且,网友也给了你很多答案了
X5R和X7R是材质,万用表是测量容量的,不是测量材质的
现在告诉你答案:没有办法区分X5R和X7R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你问了两次
而且,网友也给了你很多答案了
X5R和X7R是材质,万用表是测量容量的,不是测量材质的 ...

材质不一样特性就不一样,根据容量变化能测出来材质,就看你想不想测,楼主显然是没能力。

涤纶电容CL正温度系数,加热容量变大,聚丙烯CBB电容负温度系数,热风一吹就能原形毕露,电桥也能测,CBB的D值0.001@1kHz,CL在0.003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