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钮实现三档控制电路

楼主(2023-06-28):
从某一个宝上淘得几块充电led小夜灯电路板,其上有一按钮,按一下为人体感应,第二下为常亮,第三下为关闭。不知如何接线的,原理如何?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最简单的用单片机检测

网友B:
可能LED的驱动IC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C:
这是软件设置的,跟接线无关。

网友D:
有专用芯片,只靠接线不行。

网友E:
如果是数字逻辑应该是00/01/10/00,如果是机械按键有一种单按键确实有2档,外形相同的单按键也有1档的,家里一个刷碗的就是单开关2引进,扫描外形买回来的就是3引进双档的.

网友F:
专用IC  单片机编程 两种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但的确不是单片机,因为电源输入端不符合单片机的规律.网上查到led电源管理确有单按键切换档位芯片,按一下第一档输出(比如红灯亮),按第二下第二档输出(比如蓝灯亮),按第三下关灯.共三档,还有四档的,该芯片也是8脚贴片(无字),除有正负电源输入端外,只有一个触发输入端,两个或三个输出端,其他为空脚,似乎与驱动led无关。因芯片无字,线路板上均为贴片元件,板面涂一层灰漆,辨不清线路走向,diy束手无策,只好放弃。同行们如有经验,请不吝赐教!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但的确不是单片机,因为电源输入端不符合单片机的规律.网上查到led电源管理确有单按键切换 ...

这种低速度的按键处理,完全有可能是一个sop8封装的单片机,直接在厂家就订制了出厂程序。字符工序都省去了。  你看看STC8G1K08-SOP8的价格,不到1块钱,电源占用两个脚,按键占用一个脚,第一次按键响应,1号输出脚高电平,第二次按键响应,2号输出脚高电平,最多可以做到5种状态。 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没有必要再去做专用芯片了。

网友H:
输出为PWM调光,输入为外部中断检测。应该是一个简单的SOP8单片机。

网友I:
LED照明电源管理IC应具有驱动触摸板信号的这些功能。

网友J:
这不是一个累加器芯片就解决的事情,干嘛要单片机

网友K:
原理在于:通过软件进行对应的功能实现(分别按照,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按下来处理即可)

楼主:
常规单片机电源端在8脚,接地端在4脚,可我看到的芯片电源端在1脚,而接地端在8脚,还有一个人体感应信号输入端,一个按键输入端,一个控制信号输出端,一个光敏电阻输入端。6脚通过一个电阻接地,4脚似乎悬空,电路板通电测得该脚电压为0,但用手触碰,灯的亮灭又有不正常反应。总之整体印象该芯片集小夜灯驱动,单按钮开关换档,环境光控制功能于一身。芯片上无型号字符,即便是单片机,也不是正规厂商生产的,我们业余爱好者如何研究得了呢?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

网友L:
引用 楼主:
常规单片机电源端在8脚,接地端在4脚,可我看到的芯片电源端在1脚,而接地端在8脚,还有一个人体感应信号输 ...

单片机电源端有常规在第几脚的吗?没有的。
OTP4位8脚及以下的几毛钱,厂家多如牛毛,各种脚位都有。

网友M:
引用 楼主:
常规单片机电源端在8脚,接地端在4脚,可我看到的芯片电源端在1脚,而接地端在8脚,还有一个人体感应信号输 ...

PIC的单片机

网友N:
while (1)
        {//按键检测
                if(KEY_Scan(1)=KEY_UP)
                        {
                                while(1)
                                        {
                                                //功能1
                                                if(KEY_Scan(1)=KEY_UP)
                                                        {
                                                                while(1)
                                                                        {
                                                                                //功能2
                                                                                if(KEY_Scan(1)=KEY_UP)
                                                                                        {
                                                                                                goto end;
                                                                                        }
                                                                        }
                                                        }
                                        }
                                 end:
                                 //功能3
                        }
}

不知道可以不,应该逻辑上没问

网友O:
这个可以单片机软件控制, 也可以用GAL逻辑门电路来实现.

网友P:
一个按键按下后,单片机该引脚为0(通常是这样,也有可能是1),然后单片机检测并且计数,按一下记一个数。这个数一直在1  2  3  之间循环,大于3就等于1.就构成了3个模式。就形成了上面的三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