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这种微小uV信号需要多少分辨率的ADC?号称24位的,有效位就17-18位吧!

楼主:
采集这种微小uV信号需要多少分辨率的ADC?号称24位的,有效位就17-18位吧!

网友A(2023-06-28):
可以先放大一下再采集

网友B:
跟PGA和采样率都有关系,查手册,国产ADC能达到21位ENOB有效位数。

网友C:
先放大2000倍吧

网友D:
不能这么直接采集的,这种小信号先要经过运放放大后采集的,电子秤ADC内部都带程控可变增益放大器的。

网友E:
还是放大了再ADC吧

网友F:
你这判断结论是哪来的?平常不看技术规格书的吗?

网友G:
24位ADC是目前最高分辨率的ADC,要提高系统分辨率不能光靠ADC,还得提高传感器的灵敏度,传感器供电,低噪音放大。

网友H:
手册上有各种情况下的有效位数,可以参考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手册上有各种情况下的有效位数,可以参考

那真的不知道了    有效位数还分情况的吗

网友B:
楼主有时间在这里空谈,怎么就不找datasheet看看?

网友J:
这么小.要先放大.有很多专用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