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基于DMA+USART收发数据 STM32蓝牙串口助手

楼主(2023-06-28):
/*********************程序说明*****************/
//程序可实现将stm32f103的ADC采样值和将其转化的电压值发送给手机
//ADC---PA0
//串口 PA9 PA10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valuepack.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dc.h"
// 首先需要有 发送数据包 和 接收数据包  数据包中有不同类型变量的数组,
//可以在valuepack.h中定义数据包的结构

TxPack txpack;
RxPack rxpack;

float f;
u16 adcx;

int main(void)
{

  initValuePack(9600);                // 初始化串口 设置波特率`
        delay_init();
        Adc_Init();                                  //ADC初始化
        while(1)
        {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f=(float)adcx*(3.3/4096);    //电压转化
                delay_ms(250);// 延时一段时间

                txpack.integers[0] =adcx;  //发送整形数据adcx给手机
                txpack.floats[0] =f;       //发送浮点数据f给手机

          sendValuePack(&txpack);

///////////////////////////////////////////////////////////////////////////////////////////////////////
/// 数据收发部分

//                        if(readValuePack(&rxpack))
//                        {
//

//                 在此将读取到的手机传来的数据,赋值给发送数据,实现将接收的数据原样回传
//                                txpack.bools[0] = rxpack.bools[0];   //布尔型
//                                txpack.bytes[0] = rxpack.bytes[0];
//                                txpack.shorts[0] = rxpack.shorts[0];
//                                txpack.integers[0] = rxpack.integers[0];
//              txpack.floats[0]= rxpack.floats[0];
                                // 你也可以把 sendValuePack放在这,这样就只有当接收到手机传来的数据包后才回传数据

//
//                        }

        }
}

安卓手机连接调试

安卓手机连接调试

电脑串口助手收发

电脑串口助手收发

接线

接线

程序

手机调试软件

网友A(2024-05-05):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尤其是蓝牙调试软件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