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DK能否将FLash中的代码复制到ram,在ram中运行

楼主(2023-06-28):
谢谢大家

网友A:
当然可以。有两种做法不知道你到底说的是什么,如果害怕调试浪费flash寿命,在MDK里面把运行空间设在RAM即可,但是掉电就没有了。如果想长期运行,在程序里面写搬运到RAM的代码,跟MDK、IAR还是GCC无关,都是你自己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有两种做法不知道你到底说的是什么,如果害怕调试浪费flash寿命,在MDK里面把运行空间设在RAM即 ...

谢谢回复,昨天晚上已经实现搬运到sram1运行了。不过在ccmram中还是做不到

网友B:
可以,但是我记得以前看的资料说STM32的架构,在RAM运行速度比FLASH慢

网友C:
有两种做法,1.在mdk设置需要在ram运行的文件。这样编译器就帮你处理好了。
2.自己做个BootLoader,搜搜韦老师的 毕设级项目:基于单片机从零写BootLoader 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种做法,1.在mdk设置需要在ram运行的文件。这样编译器就帮你处理好了。
2.自己做个BootLoader,搜搜韦 ...

已经完成了,前几天一直有故障的原因是因为我在boot中初始化了几个外设,导致跳转过去进fault,现在改为boot 初始化前进行跳转,就可以正常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