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PI接口温度传感器TC72应用测试程序

楼主(2023-06-28):
//-----------------------------------------------------------------
//        名称: SPI接口温度传感器TC72应用测试
//-----------------------------------------------------------------
//        说明: 本例运行时,单片机将持续从TC72传感器读取温度数据并转换为
//                  浮点型字符串送LCD显示(内置SPI接口需要在实物电路测试)
//
//-----------------------------------------------------------------
#include "REG51RX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SPI使能与禁用(注意TC72是高电平使能,低电平禁用)
#define SPI_EN() P1 |=        (1<<4)
#define SPI_DI() P1 &= ~(1<<4)
//TC72寄存器地址定义
#define TC72_CTRL                0x80        //控制寄存器
#define TC72_TEMP_LSB        0x01        //温度低字节
#define TC72_TEMP_MSB        0x02        //温度高字节
#define TC72_MANU_ID        0x03        //制造商ID
//SPI接口引脚定义(模拟方式)
sbit SCK = P3^4;                                //串行时钟
sbit CE  = P3^5;                                //片选
sbit SDI  = P3^6;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DO  = P3^7;                                //串行数据输出
//内置SPI寄存器及寄存器位定义
//SPCON C3h SPI Control        SPR2 SPEN SSDIS MSTR CPOL CPHA SPR1 SPR0
//SPSTA C4h SPI Status        SPIF WCOL SSERR MODF - - - -
//SPDAT C5h SPI Data        SPD7 SPD6 SPD5  SPD4 SPD3 SPD2 SPD1 SPD0
//sfr        SPCON         =        0xC3;
//sfr        SPSTA         =        0xC4;
//sfr        SPDAT         =        0xC5;
//extern void Initialize_LCD();
extern void LCD_ShowString(INT8U r, INT8U c,INT8U *str);
extern void delay_ms(INT16U x);
INT8U T[2];                                                //两字节原始温度数据
float TempX = 0.0;                                //浮点温度值
//-----------------------------------------------------------------
// SPI主机初始化
//-----------------------------------------------------------------
//void SPI_MasterInit()
//{
//   SPCON=0xD0;
//   SPSTA=0xC0;
//}

//-----------------------------------------------------------------
// SPI数据传输
//-----------------------------------------------------------------
//INT8U SPI_SendData(INT8U dat)
//{
//          SPDAT=dat;
//                while((SPSTA&0x80)==0x00);
//                SPSTA=0xC0;
//                return SPDAT;
//}

//-----------------------------------------------------------------
// 从当前地址读取一字节数据(模拟方式)
//-----------------------------------------------------------------
INT8U ReadByte()
{
  INT8U i,d=0x00;
  for(i=0;i<8;i++)
  {
    SCK=1;
                SCK=0;
                d=(d<<1)|SDO;

  }
    return d;
}

//-----------------------------------------------------------------
// 向当前地址写入一字节数据(模拟方式)
//-----------------------------------------------------------------
void WriteByte(INT8U dat)
{
   INT8U i;
   for(i=0;i<8;i++)
   {
                 SCK=0;
                 dat<<=1;
                 SDI=CY;
                 SCK=1;
   }
}

//-----------------------------------------------------------------
// 向TC72写入两字节(地址,数据)(模拟方式)
//-----------------------------------------------------------------
void Write_TC72(INT8U addr, INT8U dat)
{
  CE=1;
  WriteByte(addr);
  WriteByte(dat);
  CE=0;

}

//-----------------------------------------------------------------
// 写TC72配置数据
//-----------------------------------------------------------------
void Config_TC72()
{
   Write_TC72(TC72_CTRL,0x15);

}

//-----------------------------------------------------------------
// 从TC72读取两字节温度数据并转换为浮点温度值
//-----------------------------------------------------------------
void Read_TC72_Temperature()
{
  Config_TC72();
  delay_ms(20);
  CE=1;
  WriteByte(TC72_TEMP_MSB);
  T[1]=ReadByte();
  T[0]=ReadByte();
  CE=0;
  TempX=(((int)((T[1]<<8)|T[0]))>>6)*0.25;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char DisplayBuffer[17];
   Initialize_LCD();
   LCD_ShowString(0,0,"TC72 Sensor Test");
   while(1)
   {  Config_TC72();
      Read_TC72_Temperature();
                        sprintf(DisplayBuffer,"%TEMP:%6.1f\xDF\x43",TempX);
                        LCD_ShowString(1,0,DisplayBuffe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