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速程序理解问题

楼主(2023-06-28):
请教一下此单片机代码中,定时器1的作用是什么,我的理解是外部中断0是计算脉冲数, 定时器0是计时,但是这个定时器1我没有搞懂他的作用。
void int0() interrupt 0//外部中断0函数
{
   Inpluse++;//脉冲计数变量加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static uint time=0;//转速测量周期变量
   TH0=0xf9;//重装定时器0高八位寄存器计数值
   TL0=0x0f ;//重装定时器0低八位寄存器计数值,即2毫秒。
   time++;//转速测量周期变量加加
   if(time>100)//判断转速测量周期变量是否大于100,等于100就是100x2毫秒=200毫秒。
{
    time=0;//转速测量周期变量归0
    displayflag=1;//显示标志位变量置1
    ActualSpeed=Inpluse*5;//脉冲计数变量表示实际速度变量
    Inpluse=0;//脉冲计数变量归0
    PIDControl();//PID控制函数
   }
   PWMOUT();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
{
   cnt++;//定时器1中断次数变量,cnt越大,占空比越高

网友A:
代码不全

网友B:
确实没有PID部分,但是PID软件非常简单,难的是找到P、I、D这三个参数具体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