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转化成电压的思路

楼主(2023-06-29):
现在这边要做个4位数码管显示板,显示转速,得用PWM来做,因为PWM最终通过一个电容和电阻,变成一个电压信号发送给电机那边,电机收到后根据这个电压信号来调整转速,现在我要做的是用PWM来设置转速,数码管下面会有三个按键,第一个让转速上升,一个让转速下降,一个是启动和停止,就是用PWM来做设置转速这里没什么思路,请大伙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你要的是硬件电路思路
还是软件代码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是硬件电路思路
还是软件代码思路?

软件代码思路

网友B:
有专用的PWM转电压芯片GP8301之类的

网友B:
也有电压转PWM芯片GP9101,GP9301

网友C:
改变定时器PWM占空比寄存器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A:
用啥芯片?

网友D:
这不简单吗  有刷电机的话   一个电位器   一个MOS管   用芯片的话   也是PWM 控制MOS输出

网友E:
pwm就是高低脉冲电平持续时间,通过定时器来配置。参考一下例程就可以了

网友F:
PWM控制电机转速就是直接加驱动控制就可以 了,不需要什么电压转换之类的东西呀

楼主:
SC92F7322

楼主:
引用 网友F:
PWM控制电机转速就是直接加驱动控制就可以 了,不需要什么电压转换之类的东西呀

现在得做个显示屏,也就是电机要和我的上位机通讯,我设定一个转速,电机那边收到我这个转速,它就会转到我设定的转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之间需要有一条通讯线,当我设定500转速的时候,我用模拟的PWM发送500转的脉冲过去到电机那边,在过程中硬件会把PWM转化成模拟电压信号,老哥,你有啥建议没有,我写了一个,就传统的方法,不知道你有啥方法没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得做个显示屏,也就是电机要和我的上位机通讯,我设定一个转速,电机那边收到我这个转速,它就会转到 ...

1,如果是要相对精确的控制,你电机要有一个测量转速的,不管是光耦还是霍尔,不然就没法形成闭环,就是你没法通过实际的电机转速还设置PWM的占空比
2,所谓"500",它不过是一个数字量而已,你得根据这个"500"转换成实际需要有PWM占空比,比如,上位机发送"500",单片机就输出50%的占空比,上位机发送"100",单片机就输出20%的占空比
这只是举例而已,实际是要先输出不同的占空比,测量得对应的电机转速,你才能知道,"要电机500的转速到底要多少的占空比"
3,想要稳定的电机转速,最好是用PI控制,不需要PID,PI就可以了

网友G:
使用 PWM 给出速度设定点实际上是使用 PWM 信号的占空比,从参考电压的 0% 到 100%。

网友H:
旋钮改变占空比,从0% -100%的占空比对应0% - 100%的转速就行了,没有必要多家一个电压转换过程,这才是软件方案

网友I:
PWM的原理是面积等效,通过不同的占空比实现不同的速度控制,你这个要求可直接用pwm来处理

网友J:
RC滤波即可。

网友K:
原理上没问题,就是要考虑传送的距离, 距离远就不能用太高频率的PWM

网友L:
楼主的想法,有点像高精度马达伺服器的工作原理。一个伺服板驱动一个马达,她的速度被伺服器控制在精准的转速中。比如我要300转每分钟,她就转到300转。
很多机器都有这样的功能,比如工业上的会图仪,大幅面的打印机的Y轴和X轴马达,都是伺服电路精准控制转速的。

网友M:
直接模拟量输出端接电压表就好了

网友N:
PWM控制转速一般精度不高,比如接变频器之类,没必要用什么闭环。
单片机PWM输出的话设置对应寄存器的值就行了,同时把这个值转成对应数字显示在数码管。
上升下降按钮直接去增减这个数值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