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单片机在外部中断里开启定时器2计数失败

楼主:
STC8H单片机外部中断0 P32接霍尔传感器读取直流电机转数,由于电机一转就干扰中断口,用示波器测方波,有许多不规则的毛刺尖峰,引发错误中断,正常方波大约为135Hz 约7.5毫秒,在外部中断第一次开启定时器,外部中断第二次关闭定时器,然后读取范围就框定在5~10毫秒,以下就是修改后的程序,但不知什么问题,在外部中断里无法开启定时器中断计数,望大侠指点

void T0_in(void)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IT0 = 1;
        EX0 = 1;
        EA = 1;
}

void INT0_Isr() interrupt 0
{
        if(quan_flg==1)  //外部中断启动标志
        {
                cishu++; //脉冲次数++
                if(cishu%2==0)
                {
                   zd_x=1;//当脉冲来了引发中断 且脉冲是第一次来时。 启动定时器。
                }
                else
                {
                   zd_x=0;//当下一次脉冲来时 关闭定时器。
                }
        }
}

void init_Timer2()            //10微秒@12.000MHz
{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2L = 0xF6;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IE2 = 0x04;//ET2;   //使能定时器中断
}

void Timer2() interrupt 12
{
        if(zd_x==1)//定时器启动标志
        {
                zd_time++;  //时间计数++
        }

        if(zd_time>=5000&&zd_time<=10000)//时间计数大于等于5000US小于等于10000US
        {
                zd_time=0;  //时间计数清零
                pulse++;    //读取5000uS~10000US内电机的转数
        }

    AUXINTIF &= ~0x01;//T2IF; //清中断标志
}

网友A(2023-06-29):
频率135Hz,转速范围100~200 r/sec,无需用定时器中断,只要读 T2H<<8|T2L计数值即可,也不要在外部中断函数里计算,要放在主函数中计算。
void Timer2Init(void)        //@12.000MHz
{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2L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
void INT0_Isr() interrupt 0
{
        AUXR &= 0xef;                //关闭定时器2
        temp=T2H<<8|T2L;
        T2L = 0x00;
        T2H = 0x00;
        AUXR |= 0x10;                //开始定时器2
        flag=1;                                //中断标志位
}
//在主函数中计算转速
        if(flag)
        {
                flag=0;//清中断标志位
                speed=1000000L/temp;        //计算秒转速
        }

网友B:
都用8h了,为什么不用CCP?还用外部中断+定时器?能硬件实现的功能为什么非要用软件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用8h了,为什么不用CCP?还用外部中断+定时器?能硬件实现的功能为什么非要用软件处理?

53岁年纪大了,脑子越来越不好用,记忆力欠缺,学习能力下降,用到的会仔细学,不用的就走马观花,您这么一提醒,俺还真要好好学习

网友D:
打开下载程序,里面有范例程序直接复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频率135Hz,转速范围100~200 r/sec,无需用定时器中断,只要读 T2H

感谢大侠指导,俺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打开下载程序,里面有范例程序直接复制

多谢提醒,俺这就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频率135Hz,转速范围100~200 r/sec,无需用定时器中断,只要读 T2H

原来程序是这样的,但电机一转,外部中断口就有许多尖峰毛刺,严重干扰真正需要的脉冲,所以要用定时器选定90~180HZ范围的脉冲

void INT0_Isr() interrupt 0
{
        if(quan_flg==1)
        {
                cishu++;
                if(cishu==2)
                {
                        cishu=0;
                        pulse++;
                        if(pulse>=65535)
                        pulse=65535;
                }
        }

        else if(quan_flg1==1&&pulse>0)
        {
                cishu++;
                if(cishu==2)
                {
                        cishu=0;
                        pulse--;
                        if(pulse<0)
                        pulse=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