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for循环语句理解

楼主(2023-06-29):
unsigned char pdata bufMove1[16+sizeof(str1)+16]; //移动显示缓冲区1unsigned char code str1[] = "Kingst Studio";
for (i=0; i<16; i++)
    {
        bufMove1[ i] = ' ';
        bufMove2[ i] = ' ';
    }
    //待显示字符串拷贝到缓冲区中间位置
    for (i=0; i<(sizeof(str1)-1); i++)
    {
        bufMove1[16+i] = str1[i ];
        bufMove2[16+i] = str2[i ];
    }
    //缓冲区结尾一段也填充为空格
    for (i=(16+sizeof(str1)-1); i<sizeof(bufMove1); i++)
    {
        bufMove1[ i] = ' ';
        bufMove2[ i] = ' ';
    }
问:三个for循环不会相互影响吗?

问:16+sizeof(str1)-1为什么要减一

网友A:
三个循环都改了bufMove*两个数组的值,什么叫“互不影响”?

str1包括了最后的‘\0’结束符,-1的意思是不复制这个结束符。

网友B:
1. 不会
2. 因为数组下标由0开始
3. 怀疑代码残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