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单片机官方手册adc采集电压问题

楼主(2023-06-29):
在利用BandGap电压精确测量外部输入电压值及测试程序中,前面声明:
WORD idata Vbg_RAM_at_0xef,和WORD code Vbg_ROM_at_0xeff7;有什么用,不声明有什么影响?
另外第三步直接计算电压Vx=Vbg_RAM*ADCx/ADCbg;或者Vx=Vbg_ROM*ADCx/ADCbg;这里Vbg_RAM和Vbg_ROM并没有声明,是在下载代码时选择“在ID号前添加重要测试参数”选项后自动生成的吗?

网友A:
WORD code Vbg_ROM_at_0xeff7;这个位置存放的是测量电压的校正值。

网友B:
STC15W系列的内部参考电压不是统一的,不能直接用来测量VCC电压的
数据手册905页面说明了

这个系列的内部参考电压测量VCC的程序写起来和操作起来很麻烦的
如果是自己用的,或者是电路还可以选择,建议用STC8G系列,这个系列的内部参考电压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