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解答一下,以太网如何转rs485

楼主(2023-06-29):
用以太网接口,采集数据与与西门子通讯和控制,通讯协议PROFINET。度娘找了,没有详细说明的文档,大佬们能指点下吗?

网友A:
直接绝对转不了,只有用单片机读懂两边的协议才能转。市面上肯定没有成品要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绝对转不了,只有用单片机读懂两边的协议才能转。市面上肯定没有成品要自己做。

可不可以先以太网转其他的协议,然后再转485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先以太网转其他的协议,然后再转485呢???

以太网和485是硬件
PROFINET是以太网用的软件协议
如沙发所说,你弄懂了PROFINET
想转啥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