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瓶低可以这样解决

楼主(2023-06-29):
车长期用得很少,特别是只跑短途,电瓶就亏电,表现是打火不干脆了,发现后拆下电瓶,拿到家里用老电子管的灯丝变压器两个6.3v交流串联整流后充电至14v后,放一天加在车上,汽车启动干脆。这是因为汽车不开时电瓶会自损耗,再一点是有电路一直耗着电,如开门电路是一直待机的。这样可以延长电瓶的使用寿命!

网友A:
这样能延长电瓶寿命,玩笑开大了,哈哈

网友B:
能拆下的话,找专门的充电器就好了。不建议拆下来充,太危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能延长电瓶寿命,玩笑开大了,哈哈

保持电瓶满电并不能延长电瓶的使用寿命,经常亏电却会缩短电瓶的使用寿命。

网友D:
户外停放的话淘个12V 10~25瓦的太阳能板放在中控台上直接接去电瓶充电不是更方便

网友E:
你们真是大神   这点点电流够干什么的    最好还是开个长途   发电机电流可能有30A 以上   这点不够

网友F:
有条件并一个法拉...可以减少启动瞬间冲击电流,然后...一周,最少跑一次,汽车自充电...

网友G:
用的少,经常亏电,最好办法是买个电瓶断电器,不用了就断开电瓶。

网友H:
不要把一件简单的事情搞得太复杂了
去马云家或者是叫人帮忙做一个24V的铁锂电池,说定你车报废了,电池都不一定坏
电动单车改装那,随便叫人就能做一个24V的铁锂电池

网友I:
买个12V的铅酸电池充电器就可以了,充满自停。另外有部分高档车是不能全车断电的,断电后行车电脑锁定,要到4s店解锁后才行,所以需谨慎断电,充分了解后再执行。

网友J:
自己改动,要考虑功率,汽车启动时,功率很大,一般的用电器,都带不动。
我曾经用UPS的电源,升压模块升到220V。开关电源降压到12V,给汽车点火。
第一次汽车点火,没有动作。第二次点火,开关电源里面的电容爆了。
买一个启动、充气二合一,不到1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自己改动,要考虑功率,汽车启动时,功率很大,一般的用电器,都带不动。
我曾经用UPS的电源,升压模块升 ...

哈哈,那也是一种办法!

楼主(2024-08-28):
引用 网友A:
这样能延长电瓶寿命,玩笑开大了,哈哈

你可以试一下,再发言!我是经常这样做的。电瓶用了十年呢

楼主:
我的车07年买的,到现在才换了一次电瓶,一直这样补电。当然前提是电瓶能充得进电!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不要把一件简单的事情搞得太复杂了
去马云家或者是叫人帮忙做一个24V的铁锂电池,说定你车报废了,电池都不 ...

我14年买来的25AH 60V的锂电,用到现在电量应该在15AH以上,看样子再用个五六年不成问题。这磷酸铁锂就是一致性有点不好,用久了各单体电量不一致,需要均衡。

网友L:
引用 网友G:
用的少,经常亏电,最好办法是买个电瓶断电器,不用了就断开电瓶。

铅酸不是锂电池,自放电流大,断开也是几个月不充电就没电了

网友M:
买个12v充电宝,停车接到电瓶上补电

网友N:
如果车不是乱改电,原车电器就只有防盗电路在工作,能消耗多少掉?我的电瓶用了第

网友N:
用了第7个年头,仍然正常。

网友O:
汽车电瓶在车辆停放时还有防锈蚀作用,断电方法应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