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单片机IO 口取反,咋操作?

楼主(2023-06-29):
谢谢大家

网友A:
用STM32CubeMX初始化工程,记得IO要设置成输出,然后用HAL_GPIO_TogglePin函数,例如: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0);

网友B:
GPIOx->ODR ^= GPIO_Pin_y;
//x = A,B,C,D,E
//y = 0, 1, 2, ... 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Ox->ODR ^= GPIO_Pin_y;
//x = A,B,C,D,E
//y = 0, 1, 2, ... 15

gd32库,没有ODR

网友B:
那就用GPIOx_O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