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白问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
这个程序可以运行,也可以生成hex文件,为什么led灯不亮呢?

网友A(2023-06-29):
硬件电路确保没有问题吗?

网友A:
Led1定义是不是应该用 sbit。

网友B:
尝试把led1 = 0;放到while死循环里面去,才能一直亮,新手入门可以看这个网站教程,里面会讲解基本原理,通俗易懂

网友C:
sbit led1=P2^0;一般不都这样写吗?^

网友D:
P2_0在REGX52.h中已经sbit了
bit Led0 = P2_0的意思就变成了创建一个变量Led0读取P2_0引脚的电平
下一句Led0 = 0;只是对变量Led0赋值0
对P2_0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E:
感谢大家,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