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与系统时钟的关系?定时器选择Fsys/12与Fsys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6-29):
定时器与系统时钟的关系,定时器选择Fsys/12与Fsys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定时器数同样的数,选择 Fsys/12 要比选择 Fsys 定时间隔要长12倍。

网友B:
你计算下定时器加载值,就知道选用哪个更加合理了。

网友C:
预设是Fsys/12的
那么定时器初始代码就可以沿用12T的不用改
用Fsys就快12倍
一般用于高波特率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