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一部分电解电容电路在直流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23-06-29):
请问这一部分在直流电路中的作用

网友A:
抑制电源回路电压浮动,抑制干扰通过电源耦合。

网友B:
电源退耦而已,100μF放哪里无所谓连上就行,0.1μF要就近接在用电元件附近,防止分布电感降低电容退耦效果。

网友C:
电源滤波用,100uF过滤低频杂波,0.1uF过滤高频杂波。

网友D:
基本常识就是降低电流波动  就是滤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基本常识就是降低电流波动  就是滤波。。。。。

是电压波动,电流波动与负载有关。

网友F:
滤波退耦用。

网友G:
100uf通常是电解电容, 电解电容对高频的noise滤除效果不好, 单独一个0.1uF瓷片电容容量不够.  所以两个电容并联, 优势互补.

网友H:
抑制电源高低频干扰,控制能量突变

网友H:
控制能量突变,抑制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电压波动,电流波动与负载有关。

错,是数字电路里面逻辑电路翻转造成的电流波动非常巨大,所以才要100nF电容退耦。模拟电路没有那么快的要求,电解电容退耦就行了,不用100nF。

网友I:
100uF用于低频退耦,100nF用于高频退耦(10MHz以下)。

网友J:
直流电流好像是不能通过电容的,可能是用于滤除交流电干扰

网友K:
抑制低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