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下载 正在重新握手 ... 通信超时 这要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3-06-29):
当前芯片的硬件选项为:
  . 当前的时钟频率: 11.088MHz
  . 系统频率为12T(单倍速)模式
  . 振荡器放大增益使能
  . 当看门狗启动后,任何复位都可停止看门狗
  . MCU内部的扩展RAM可用
  . ALE脚的功能选择仍然为ALE功能脚
  . P1.0和P1.1与下次下载无关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不擦除用户EEPROM区

  单片机型号: STC89C52
  固件版本号: 7.2.5C

正在重新握手 ...
通信超时 !(2023-06-29 18:00:10)

网友A:
死在重新握手这里,一般和供电不稳定有关,断开其他外设,或者用电脑后面板USB供电。

网友B:
去马云家买这种开关,然后按照我的电路接起来,每次在电脑点击下载之后,两秒之内按一下开关,就等于复位了,下载成功率99%

网友C:
楼上正解,或者点下载按钮后,单片机断电再重新上电。

网友D:
可能是波特率高了,请换低波特率试试,我用的时候用4800或9600下载。

网友E:
重点检查一下供电电路,是否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