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们,TIP122能与MJD122G互换吗

楼主(2023-06-29):
有人说TIP122能与MJD122G互换,但是我换了却不工作,是为什么呢?求各位大佬指正。

如图,我直接将TIP122直接换成MJD122G,其余都没有动,但是MJD122G不工作。

楼主:
表示看不懂英文,翻译后"2N6040-2N6045 系列、TIP120-TIP122 系列和 TIP125-TIP127 系列的表面贴装替代品"意思是贴片的就TIP122用2N6045吗?

网友A:
看不懂就不要在这个行业混了。

网友B:
如果是维修,电路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C:
MJD122的电流要小点。对比两个PDF。看不懂用有道 词典

网友D:
TIP122和MJD122G是两个不同的晶体管型号,尽管它们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不能直接互换使用。以下是它们之间的一些主要差异:

极性:TIP122是PNP型晶体管,而MJD122G是NPN型晶体管。它们的极性相反,因此在电路设计中使用时需要相应地调整连接方式。

封装类型:TIP122通常使用TO-220封装,而MJD122G通常使用SOT-32或SOT-223封装。这意味着它们的引脚布局和物理尺寸可能不同,无法直接进行互换。

参数特性:TIP122和MJD122G在电流放大倍数、最大电压和功率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确保在更换器件时仔细查看数据手册并了解其具体参数,以确保新器件能够满足系统需求。

楼主(2023-08-01):
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TIP122和MJD122G是两个不同的晶体管型号,尽管它们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不能直接互换使用。以下是它们之间的 ...

丈育就不要搞电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