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万能板烧录单片机程序后LCD1602屏幕两排黑块是什么原因?仿真没问题

楼主(2023-06-29):
用万用表测过了,全是导通状态
可调电阻调整lcd屏之后上面一排黑块逐渐消失
用不同的下载器试过了,依旧是同样的状态
大佬们,求指导

楼主:
#include<reg51.h>//---重定义关键词---//#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define uint unsigned int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sbit rs=P2^7;         // 数据命令选择sbit rw=P2^6;         //读写选择sbit e=P2^5;          //使能sbit K1=P3^4;sbit K2=P3^5;sbit K3=P3^6;sbit K4=P3^7;sbit beep=P2^3;int Time;char flag;unsigned char set_wei;unsigned char state=0;char sec,min,hour;char year,month,day;unsigned char Jianzhi;unsigned char Anjianzt;void KeyScan();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y);void LCD_Display_DATE();void KeyDown();void LcdWaitReady();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void LcdInit();        void LCDWrite_String(uchar x, uchar y, uchar *s);void LCD_set_xy(uchar x, uchar y);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void BJ();void main(){        year=23;        month=6;        day=26;        sec=50;        min=59;        hour=8;        LcdInit();        TMOD = 0x21;        TH0 = 0x4C;    TL0 = 0x00;    EA = 1;    ET0 = 1;    TR0 = 1;        while(1)        {                EA = 1;                LcdInit();                LcdWriteCom(0x01);                while(state==0)                {                        LCD_Display_DATE();                        KeyScan();                        if((Anjianzt==1))                        {                                if(Jianzhi==1)//0x40                                {                                        state=1;                                        set_wei=0;                                        }                                Anjianzt=0;                        }                        }                LcdWriteCom(0x01);                LcdWriteCom(0x0f);                LCD_Display_DATE();                while(state==1)                {                        KeyScan();                        if((Anjianzt==1))                        {                                KeyDown();                                Anjianzt=0;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TH0 = 0x4C;    TL0 = 0x00;        if(state==0)    Time++;        if(Time>=20) //1s        {                Time=0;                flag=1;                sec++;                if(sec>=60)                          //秒满60清零                {                        sec=0;                        min++;                        if(min>=60)                   //分满60清零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day++;                                        if(((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day==32)                                          )                                          {                                                  day=1;                                                month++;                                                if(month==13)                                                {                                                        month=0;                                                        year++;                                                }                                          }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day==31)                                          )                                          {                                                  day=1;                                                month++;                                          }                                                if((((year%4)==0)&&(month==2))                                           &&(day==30)                                          )                                          {                                                  day=1;                                                month++;                                          }                                                  if((((year%4)!=0)&&(month==2))                                           &&(day==29)                                          )                                          {                                                  day=1;                                                month++;                                          }                                        }                        }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b=38;b>0;b--)            for(a=130;a>0;a--);}void BJ(){        beep=0;        Delay10ms(10);        beep=1;}  void KeyScan(){        if(K1==0)        //按下1键                {                Delay10ms(1);                if(K1==0)        //按下1键                {                        Anjianzt=1;                        Jianzhi=1;BJ();                        while(K1==0);                }        }        if(K2==0)        //按下2键                {                Delay10ms(1);                if(K2==0)        //按下2键                {                        Anjianzt=1;                        Jianzhi=2;BJ();                        while(K2==0);                }        }        if(K3==0)        //按下3键                {                Delay10ms(1);                if(K3==0)        //按下3键                {                        Anjianzt=1;                        Jianzhi=3;BJ();                        while(K3==0);                }        }        if(K4==0)        //按下4键                {                Delay10ms(1);                if(K4==0)        //按下4键                {                        Anjianzt=1;                        Jianzhi=4; BJ();                        while(K4==0);                }        }}void KeyDown(){        if(Jianzhi==1)//0x40        {                set_wei++;                if(set_wei>=6)                {                        state=0;                        set_wei=0;                                }                        LCD_Display_DATE();                        }        if(Jianzhi==2)//0x07        {                if(set_wei==0)                {                        sec--;                        if(sec<0)                                sec=59;                }                else if(set_wei==1)                {                        min--;                        if(min<0)                                min=59;                        }                else if(set_wei==2)                {                        hour--;                        if(hour<0)                                hour=23;                }                else if(set_wei==3)                {                        day--;                        if(day==0)                                day=31;                }                else if(set_wei==4)                {                        month--;                        if(month==0)                                month=12;                }                else if(set_wei==5)                {                        year--;                        if(year<0)                                year=99;                }                LCD_Display_DATE();                        }        if(Jianzhi==3)//0x15        {                if(set_wei==0)                {                        sec++;                        if(sec>=60)                                sec=0;                }                else if(set_wei==1)                {                        min++;                        if(min>=60)                                min=0;                        }                else if(set_wei==2)                {                        hour++;                        if(hour>=24)                                hour=0;                }                        else if(set_wei==3)                {                        day++;                        if(day>=32)                                day=1;                }                        else if(set_wei==4)                {                        month++;                        if(month>=13)                                month=1;                }                        else if(set_wei==5)                {                        year++;                        if(year>99)                                year=0;                }                        LCD_Display_DATE();                        }        if(Jianzhi==4)        {                state=0;                set_wei=0;                                }}void LCD_Display_DATE(){        LcdWriteCom(0x80+3);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year/10);        LcdWriteData('0'+year%10);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month/10);        LcdWriteData('0'+month%10);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day/10);        LcdWriteData('0'+day%10);        //--显示时钟--//        LcdWriteCom(0xC0+4);        LcdWriteData('0'+hour/10);        LcdWriteData('0'+hour%10);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min/10);        LcdWriteData('0'+min%10);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sec/10);        LcdWriteData('0'+sec%10);        if(state==1)        {                if(set_wei==0){LcdWriteCom(0xc0+11);}                        if(set_wei==1){LcdWriteCom(0xc0+8);}                        if(set_wei==2){LcdWriteCom(0xc0+5);}                                        if(set_wei==3){LcdWriteCom(0x80+12);}                if(set_wei==4){LcdWriteCom(0x80+9);}                if(set_wei==5){LcdWriteCom(0x80+6);}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16 i){        while(i--);}void LcdWriteCom(uint8 c)         //写命令{        Lcd1602_Delay1ms(1000);        rs=0;        rw=0;        e=0;        P0=c;        e=1;        Lcd1602_Delay1ms(10);        e=0;        rw=1;        P0=0xff;}void LcdWriteData(uint8 dat)          //写数据{        Lcd1602_Delay1ms(1000);        rs=1;        rw=0;        e=0;        P0=dat;        e=1;        Lcd1602_Delay1ms(10);        e=0;        rs=0;        rw=1;        P0=0xff;}void LcdInit(){        Lcd1602_Delay1ms(1000);        LcdWriteCom(0x38);//不检测判忙信号        LcdWriteCom(0x38);//不检测判忙信号        LcdWriteCom(0x38);//不检测判忙信号        LcdWriteCom(0x06);//自动移位显示        LcdWriteCom(0x0c);//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1);//清屏}

网友A:
写数时,时序上加点延时

网友B:
请检查排阻方向

网友C:
连线全部导通不代表没有问题,万能板相邻焊点很容易发生搭锡短路。元器件、线路焊错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