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电机调速问题

楼主(2023-06-29):
如何将电机速度由转每秒设置为转每分钟,我是用外部中断0提供脉冲,定时器0定时1s,电机实际速度我用脉冲数来计算,但是我脉冲乘了60,电机就不动了

网友A:
什么电机?原来转速多少?想改成转速多少?“脉冲乘了60”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机?原来转速多少?想改成转速多少?“脉冲乘了60”是什么意思?

proteus仿真,就是直流电机,PID调速,原来的转速范围是0-3000转每秒,我想改为0-3000转每分钟,我用脉冲数乘以定时器时间来反映实际速度,原来是定时1秒,所以我乘了60来体现1分钟的转速

网友B:
贴一下仿真截图比较好沟通
啥叫"外部中断0提供脉冲"?
啥叫"速度用脉冲数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