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AX7219驱8*8点阵程序

楼主(2023-06-29):
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max7219驱动8*8点阵左移显示、滚动显示相关的参考程序,最好是带指针操作的

网友A:
同数码管差不多,数据行(列)和列(行)

网友A:
也就是同2片595级联差不多

网友B:
一共14个寄存器吧,8个段码寄存器,其它的是控制寄存器,根据需要向控制寄存器写入相应数据。用显示数据的段码刷新8个段吗寄存器的内容即可。

网友C:
这个片子很贵,当年用的人很少,后来国产厂家如天微在LED驱动上面发力以后就彻底消声灭迹了,你学的到底是电子还是考古?

网友D:
8*8点阵左移显示、滚动显示, 只修改显示缓冲区的内容即可。

网友E:
MAX7219是很久以前的芯片了,亮显示度可调,但没有按键,应该不难用,按手册编程就行。
建议改为HD7279或是TM1638之类,尤其是TM系列,亮度可调,也带按键。

网友F:
每一行使用一个uint8_t 储存显示内容,对这个变量进行左移,并且在最后一位添加新的显示内容,就可以实现左移或者滚动显示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片子很贵,当年用的人很少,后来国产厂家如天微在LED驱动上面发力以后就彻底消声灭迹了,你学的到底是 ...

正解,当年我也想玩玩这片芯片,但一看价钱直接劝退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MAX7219是很久以前的芯片了,亮显示度可调,但没有按键,应该不难用,按手册编程就行。
建议改为HD7279或 ...

如果没意外的话,TM的芯片好像不能级联吧,当时我把他LED驱动芯片的列表都看了一遍,没有发现可以级联的,一组数据线就连一个芯片。似乎不能实现像MAX7219这样驱动好几个点阵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