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8位单片机中,2个int变量和1个long变量占用的空间一样吗?

楼主(2023-06-30):
咨询个小白问题,写代码的时候,一个24bit数据,分两个int写,还是组合成一个long写,哪个省空间?

网友A:
查编译器手册吧,如果2个int占16bit,一个long占32bit,那么long更省空间,因为2个int操作过于复杂。

网友B:
具体要看编译手册,通常用long

网友C:
在32位编译环境中,char 8位,short 16位,int 32位,long 32位,int*(泛指指针)32位,long long 64位,float 32位,double 64位。

在64位编译环境中,char 8位,short 16位,int 32位,long 64位,int*(泛指指针)64位,long long 64位,float 32位,double 64位

在32位与64位环境中,唯二的两个不同就是long和指针类型的变量所占的空间大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32位编译环境中,char 8位,short 16位,int 32位,long 32位,int*(泛指指针)32位,long long 64位,f ...

楼主的标题已经说了是8位机,你从网上抄来驴唇不对马嘴的东西浪费版面?

网友D: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并不重要
如果想知道,代码搞几行代码,编译一下,看代码空间大小就知道哪个更省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