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速连续系统离散化增量型PID算法代码理解

楼主(2023-06-30):
duk=(Kp*(e-e1)+Ki*e+Kd*(e-2*e1+e2))/50;//PID连续系统离散化增量型PID算法,算出总偏差值变量请问此代码为什么要除以50,我看很多博主都是不用除50

网友A:
因为e、e1、e2的间隔不是确定的,在Kp、Kd、Ki一定的条件下,间隔时间长就要除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e、e1、e2的间隔不是确定的,在Kp、Kd、Ki一定的条件下,间隔时间长就要除比例。

好的,谢谢你,请问那这里一定要除以50吗